[求助]同时启动问题

楼主(2008-05-18):
光电感应 X0 闭合 风机 Y2 Y3 同时启动 同时时间继电器 Y0 Y1 开始倒记时 20秒后 Y0倒记时时间到输出信号 X1吸合,使风机Y2停,30秒后 Y1倒记时时间到输出信号 X2吸合,使风机Y3停.

帮我看下 程序对不对 需要怎么改

[upload=bmp,qq截图未命名.bmp]UploadFile/2008-5/20085188233648031.bmp[/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5-18 8:23:39编辑过]

网友A:
Y0,Y1不是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B:
Y0 Y1 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实际上就用两个断开延时器就可以了,程序如下:

网友D:
看不到完整的梯形图~~~

网友E:
符号错误。

网友F:
什么呀?就这么简单

网友G:
最好要自保一下

网友H(2008-12-21):
楼主,风机控制须要用光电感应?可以PLC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H:
用的三菱FX1N,见笑

[upload=rar,风机控制.rar]viewFile.asp?ID=4628[/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21 13:27:16编辑过]

网友I:
延时放在输出前面就可以了,支持2楼,确实要加个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