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欧姆龙CJ系列CPU的模拟量的组态的问题

楼主(2008-05-22):
我是一个初学者,使用欧姆龙CJ1G CPU42H 模拟量模块AD041-V1,用CX-PROGRAMMER 5.0 设备添加不上AD041-V1,选择后显示的是SIOU/C200H ASCⅡ单元,请各位高手赐教,为什么?谢谢

网友A:
i am a new man, i hope you can help me, thanks

网友B(2008-07-19):
我看的话是不是因为编程软件的问题哟,你试试CX-PROGRAMMER 6.0 以是的哟!

网友C(2008-12-10):
你把CX-Programmer的版本选得高一点,比如7.0或者7.1的,应该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D(2009-04-19):
这个确实不大懂!得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