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827的问题,各位请进,指点下.

楼主(2008-05-22):
请问各位前辈一个问题:小弟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用三夌2N,带845通讯,连四个三夌变频器。第三个变频是但M827接通时,显示故障,按复位后不能恢复。请问各位。这个M827是在什么时候导通的,在程序中找不到M827的线圈。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怎么没人进呀,大门没锁。请进来喝茶指点下小弟。。。

网友B:
你的错字好多哟。

网友C:
你的错字好多哟,认真

网友D:
不明白你說的是什么.

网友E:
要看程序才知到,M827断电保持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