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奇数偶数次判断

楼主(2008-05-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可以用ALT指令来翻转一个 M0 啊。比如 M0 ON了的话就表示偶数。这个好象比较简单。

网友B:
也可以用AVL好像是除哟,除了有余数的就是奇数,没有的当然是偶数了哟

网友B(2009-02-14):
这个好办呀,有通道求反指令,有递加1指令,好多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