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西门子PLC,怎么从PLC里面取出程序呢?

楼主(2008-05-2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我现在自学西门子S7300PLC,我现在手里有一套在使用中的PLC系统,想把CPU里面的程序上载到我的电脑里.请问需要哪种数据线?插在PLC的哪个口?我的PLC是S7315-2DP的,DP口已经联接了一个ET200了.是不是把数据线插在MPI口呢?谢谢!

网友A:
你S7-300软件装好没?装好了就能传上来,没软件是不可以的!

网友B:
那数据线插在DP口还是MPI口呢?

网友C:
以下是引用turkeydream在2008-5-26 0:31:00的发言: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我现在自学西门子S7300PLC,我现在手里有一套在使用中的PLC系统,想把CPU里面的程序上载到我的电脑里.请问需要哪种数据线?插在PLC的哪个口?我的PLC是S7315-2DP的,DP口已经联接了一个ET200了.是不是把数据线插在MPI口呢?谢谢!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顶一下,希望有高手能说的详细些,我刚开始学PLC,什么都不懂

先谢谢能回答的人

网友F:
与MPI接口连接

连接是注意:

MPI地址的设定

当电脑作为临时性的服务设备时,推荐将电脑以未知节点的形式连接到MPI子网中,在电脑中进行如下地址设定 MPI地址:0 最大MPI地址:126

连接成功后可通过SIMATIC中的\"Online在线\"命令直接建立在线

在SIMATIC中通过命令\"PLC-UPLOAD STATION\"将连接到电脑的PLC站项目上载到电脑中,此命令包含了该站的硬件配置和用户程序数据.(注意:如果电脑中有与要上载的程序命名相同的项目,原电脑中的项目数据将被覆盖)

网友B:
那如果MPI接口和DP接口都已经与其它设备联网了,怎么用笔记本与PLC联接?插在什么地方?

网友E:
谢谢8楼的回答,我会尝试着去做

网友G:
我也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