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X-ONE不能完全拆卸,拆后也不能再装

楼主(2008-05-26):
求助CX-ONE不能完全拆卸,拆后也不能再装
这是我第一次发贴,希望各位师哥师姐能帮帮我这个新手:

我以前电脑里装的是欧姆龙CX-ONE软件.因为我是新手有些功能不经常用,而且CX-ONE占用硬盘空间比较大,所以我想把CX-ONE拆卸掉,装其中的一个组件CX-P.可是怎么也不能完全拆卸,而且也不能再装.我知道格式化后重新安装系统是一定有用的,但因为我的电脑里应用软件大多,而且没有备份的,所以不想格式化.而且我咨询了OMROM的客服他们也心有余力而力不足!这个问题已困扰我三天了,连觉都睡不好上网查资料呀.现请各位师哥师姐帮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能让我睡个好觉吧!先再这里谢了!
sjm758@126.com

网友A:
用专业卸载软件看看行不行?

网友B:
要不我们先安装了在卸载,试试看行不行。会有这么顽固的软件吗。

网友C:
专业软件用了,比如超级免子,还有好象是\"深度技术\"里面也有拆卸工具试过都没用,控制面板的添和删除里这个程序更本没有可\"更改/删除\"的字样.还有进安全械也没用.希望你们有谁碰到时这问题的能帮帮我.

网友C:
而且我现在想重新装都不行,总提示错误!

网友D:
手动卸载,如果删除不了再找一下安装文件,手动删除。删除以后就能安装了

网友E:
手动删除,再入注册表把有关的项删除就可以了.不过入注册表前一定要备份.

网友F:
应该没有这么顽固的软件吧

网友G:
我的意见也是手动删除,不过危险性较大,如果能找专业做软件工程的要好一些.安装的文件好删,注册表不好动的.删错了东西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H(2008-07-12):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I:
手动删除,然后备份注册表,再删除掉注册表里所有与OMRON有关的项目,这样再重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J(2008-11-15):
用专业卸载软件,如超级免子等没用的,要用uruninstaller-v6,这个我用过,可以卸载OMRON没卸干净的注册信息。主要是你安装或卸载不完全或中途终止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网友K:
进行反安装,也就是你再次点击安装,按照提示会出现“重新安装”,“添加新的组件”和“反安装(卸载)”,你选择反安装,然后系统就会自动的卸载掉了,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L(2009-03-20):
格掉重装!只能多费点力气了!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