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的作业,请问对吗??

楼主(2008-05-27):
如图

[upload=jpg,qw3.jpg]UploadFile/2008-5/200852714353770737.jpg[/upload]

网友:
还少了x1高电平的时候,复位T0,T1,不然你的程序就只能运行一次了...

网友:
好像不是很理想呀

网友:
这样可以吗,我怎么不觉得呀,你们看看T0能保持吗,T0不能保持的话T1能运行吗.

网友:
不实用,来真家伙

网友:
我看梯形图和波形图说不起话来,不妨在仿真软件上运行一下就可看出对不对,总之我看是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程序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有程序测试功能的呀.可以测试一下呀.

[upload=bmp,三菱plc程序.bmp]UploadFile/2008-5/200852813492477918.bmp[/upload]

网友:
T0的运用是错的吧,假如Y0的时间长的话,Y1,Y2就成了矩形波了,而不是图上要求的那样啊

网友:
这个程序没用,你们看第11步那,T1好象永远得不到电把。

楼主:
感谢7楼大哥的赐教!!!!!!

网友:
t0,t1失电后就会自动复位了吧

网友:
t0失电自动复位,t1就不能得电了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t0产生的是10秒的脉冲信号的吧!!

网友:
以下是引用lzrsss在2008-5-28 15:24:00的发言:

这个程序没用,你们看第11步那,T1好象永远得不到电把。

同意

网友:
看来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不知道 我刚开始学

网友:
程序不太对!

网友(2008-08-12):
T0断开,T1不能保持,那Y2也就无法接通!

网友(2008-09-29):
没得法,要积分,用于下载资料,只有反复回贴了,大家要怪就去怪网管去吧!

网友:
不怎么理想.....

网友:
至少第一步个人感觉不应用Y0接回,找个内部继电器中转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看懂,我也是刚刚学的,以后多请教楼主

网友:
以下是引用denghxjw在2008-5-28 13:50:00的发言:

这个程序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三菱PLC的编程软件有程序测试功能的呀.可以测试一下呀.

[upload=bmp,三菱plc程序.bmp]UploadFile/2008-5/200852813492477918.bmp[/upload]

楼主得程序是有问题!

网友:
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