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我下载了三菱全系列的软件,前几天装好了。可系统重装后安装不了,咋办?

楼主(2008-05-27):
这个软件怎么装不了啦?有谁使用过?帮帮我,行不?谢谢了先……

网友A:
按照你以前的方法安装不就行拉。从装系统是因为中毒了吗。是否杀毒导致文件丢失。

网友B:
由于系统还原,选择错了还原点。结果什么都没了!

网友B:
也可能是系统不支持吧

网友C:
删除原来的所有有关的文件.再重新安装.

网友D:
你从网上下一个免安装版的吧,挺好用的!和系统也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E:
你装的哪个版本,我的8.34L在系统升了SP3后怎么都不能创建新文件,后来下了7.08的可以,最后把系统换成龙帝国的GHOST SP3,现在可以了。

网友F:
是不是环境没有装

网友B:
可能是系统不支持吧。原来上S7-200的在电脑里存的都能装,现在也装不上了,用光盘可以装。

网友G:
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网友H:
三菱的编程软件一般安装时要关闭其他运行的程序的,还有安装之前一定要安装他的环境文件的!如果系统重新安装的话,他的环境是否还在,要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