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SIEMENS各自的优点

楼主(2008-05-28):
都来评下!!!

网友A:
虽说对三菱较熟悉一点,但还是觉得SIEMENS的功能强大哈。

现在转型开始学SIEMENS了

网友B:
选性价比最高的。

要不干脆选国产的。支持国货!

网友A:
那到是啊,我觉得应该还是先专一样。

不过德国的东西就是比小日本的好点,毕竟别个专业点。

网友C:
三菱的花样多点,不过西门子功能更强大些

网友A:
还有就是三菱要简单点,SIEMENS要难一点。

网友D:
三菱的产品相对来说要便宜一点 然后可能功能方面也相对简单一点 产品质量比西门子的可能稍微差那么一点

我上次用的Q系列的模块 结果接完线以后发现其中有两个模块 每个模块都有个端子好像已经坏掉了 直接就跟公共端短路了 害的我又把插头取下来重新焊线 用的是0.5的线 麻烦死了

西门子的我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可能产品质量把关要严格一点 而且编程思路是模块化思想 容易移植 更加符合人的习惯点

网友A:
上楼的观点不错,另外现在一直用的SIEMENS还没发现过问题。

网友E:
初级的还是三菱好 成熟了西门子要强大的多

网友F:
刚接触,多多指教!

网友:
个人认为三菱的编程结构简单容易上手,西门子的有点困难

网友G:
不同的控制要求,选用不同的品牌.

三菱的PLC更适合小系统.

网友H:
西门子的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