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中有个地方不明白,请指教~~

楼主(2008-05-28):
[upload=jpg,qw4.jpg]UploadFile/2008-5/200852813255146928.jpg[/upload]

在上图圈圈里面,T0和常闭T1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把圈圈里面的都不要,直接用直线相连,好像只会令定时器一直在计时,对程序没什么影响吧??那么这个T1的作用是什么呢?不要不行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5-28 15:15:02编辑过]

网友:
这应该是三菱的PLC吧,红圈内应该是用来产生每秒一次的脉冲的。

网友:
恩,这是三菱的PLC,红圈内就是让M1每秒产生一个脉冲。提供给C1 C2记数用的。

楼主:
那请问~~T0 K5 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定时时间~~~

网友:
是一个周期为10而脉宽为5的脉冲

网友:
?????PLC

T0和常闭T1的作用是 产生一个1秒的脉冲,

网友:
T1提供T0的ON/OFF周期。周期是一秒。T0是周期为一秒,占空比为1:1的方波。如果不要T1。那T0就没有循环的脉冲方波,C1,C2也没法计数。

网友:
上面几位以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是呀,几位都给说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
不错,有明白了一个知识点,写一个脉冲的方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这真是个好地方啊

网友:
同意 这是个好地方啊要常来

网友:
通过T1的接通,常闭触电断开,给T0清零以重新计时以产生脉冲给计数器计数

网友:
好像占空比是1/3吧?

网友:
中间要间隔10s啊

网友:
红圈产生一个脉冲,ON0.5秒,OFF0.5秒

网友:
不错,楼上说得对!

网友:
8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产生脉冲用于计数

网友(2008-07-02):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不懂三菱的

网友(2008-10-14):
以下是引用hbzyjh在2008-5-28 15:03:00的发言:
定时时间~~~

网友:
bangmang 帮忙顶一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