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8-05-31):
各位高手~~

我利用PLC实现AD转换功能

利用传感器 输入模拟高低电平,然后在电脑上显示出数字信号。

我是新人 完全没有头绪,我需要哪些硬件和软件,需要数据采集器么?如何跟电脑联系??

望大虾们帮忙

网友:
我也有此疑问啊

网友:
要一个PLC,要用一个扩展模似量的模块,再用一个模似量传感器,PLC的通信电缆,其体要什么型号的就看你自己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wwwapgepgy在2008-5-31 17:50:00的发言:
要一个PLC,要用一个扩展模似量的模块,再用一个模似量传感器,PLC的通信电缆,其体要什么型号的就看你

现在的plc 不可以直接输入模拟信号,然后经过内部adc直接输出数字型号么??

大侠 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加的模拟扩展

还有输出端 直接用一条通信电缆就可以了??不需要数据采集器什么的么???

麻烦再帮忙看看~~

网友:
以下是引用nafch在2008-5-31 18:16:00的发言:

现在的plc 不可以直接输入模拟信号,然后经过内部adc直接输出数字型号么??

大侠 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加的模拟扩展

还有输出端 直接用一条通信电缆就可以了??不需要数据采集器什么的么???

麻烦再帮忙看看~~

据我所知

[太久没接触PLC了,有点忘记了,以下言论仅供参考~~]

现在有些PLC已经可以直接输入模拟信号

网友:
部分PLC主机本分已经集成有一定两的模拟量通道。如果和模拟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一致的话,可以不再用模拟模块。

电脑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在线监控显示,也可以通过运行组态软件,开发员自己编写的串口读写程序。你自己看利用哪种哟。

网友:
以下是引用wgsjzit在2008-6-1 0:34:00的发言:

部分PLC主机本分已经集成有一定两的模拟量通道。如果和模拟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一致的话,可以不再用模拟模块。

电脑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在线监控显示,也可以通过运行组态软件,开发员自己编写的串口读写程序。你自己看利用哪种哟。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是组态??

网友:
CP1H系列里就有带AD/DA转换的啊,其他的就要看你有什么要求了,如果只是简单的监控可以使用HMI,没有必要使用电脑

网友: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43_2583_1.html

看看上面的帖子!

看看这个目录:http://doc.plcjs.com/doc_dataOrComm/

这个栏目也有你的答案:http://www.plcjs.com/bbs/index_36.html

找遍上面的路径,就有你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