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帮我做一下梯形图,不然毕不了业了

楼主(2008-06-04):
系统工艺概况及要求

卸灰系统

1. 卸输灰系统的主要设备:除尘器2个灰斗,每个灰斗1个星型卸灰阀。

2. 卸灰系统的控制方式:卸灰阀由操作工根据工艺控制要求手动启停设备。

3. 设备运行时工作状态的监控:

电控系统的运行检测:当操作工手动启动灰斗的星开卸灰阀时,其启动回路接触器吸合同时将一对常开无源接点信号输出至PLC,用于判断卸灰电系统的工作状态。

机械系统的运行检测:在现场卸灰阀回转主轴或者运动部件上设有回转检测装置(卸灰阀主轴每转一圈,将会有一个电脉冲信号输出至PLC)。

卸灰阀运行状态的判断:当电控系统和机械系统的2种工作信号同时输入,机械回转信号无输入时(即操作工发出启动工作信号,现场设备没有正常工作时),PLC报警,提醒操作工对系统进行人工干预;

清灰系统

1. 清灰系统的主要设备:除尘器共有2个仓室,每个仓室有11个电磁阀(DC24V,500mA),共有22个电磁阀。为了检测除尘器工作情况,在除尘器的进出口设有压差变送器及温度传感器。

2. 清灰系统的自动运行方式:首先应该通过面板设定清灰系统按照定时方式还是定压差方式工作。在系统刚投运阶段,应该使用定时方式工作。当设备运转正常后应该设定为定压差方式工作。

定时方式:当操作工将定时—停止—定压差旋钮设置为定时方式时,动作1#箱体的1#电磁阀—脉冲间隔时间—1#箱体的2#电磁阀—脉冲间隔时间—1#箱体的3#电磁阀…—脉冲间隔时间—动作1#箱体的11#电磁阀—脉冲间隔时间—切换到2#箱体。

动作2#箱体的1#电磁阀—脉冲间隔时间—动作2#箱体的2#电磁阀—脉冲间隔时间—动作2#箱体的3#电磁阀…—脉冲间隔时间—动作2#箱体的11#电磁阀—脉冲间隔时间,完成一个循环周期。

系统进入周期间隔等待时间,当周期间隔结束,开始下一个循环。

定压差方式:当操作工将定时—停止—定压差旋钮设置为定压差方式时,当清灰系统设定为定压差方式工作时,喷吹系统的循环不再以时间作为起始条件。当系统的进出口压差达到系统工作设定值时,开始一个喷吹循环。当喷吹循环结束后,系统进入等待,直至进出口压差再次达到系统工作设定值,才开始下一个工作循环。脉冲阀的循环方式和动作顺序同定时方式

3.系统的检测与报警:

供气压力:当供气压力低于1.5kg或者高于3kg时,系统报警。

进出口压差:当压差高于-2200Pa时,喷吹系统开始工作(工作方式设定于定压差方式)。当压差高于2700Pa时,系统报警(喷吹系统不停止工作)。

进出口、1#灰斗、2#灰斗温度:当进口温度高于90℃时,系统报警。喷吹时间间隔保护:喷吹时间间隔参数在程序中是由触摸屏设定的,但是有些情况下,上位机无法参与系统控制,如系统启动时,这样就要求对该时间时(例如压差变送器损坏,无法提供正常的压差工作信号,而喷吹系统又设定在定压差工作),程序中应该有个极限工作时间,当系统喷吹周期间隔时间超过保护时间,系统就开始喷吹循环。

4.喷吹系统的初始化和复位动作

当操作工将程序停止—程序运行旋钮设置为停止位置时,PLC程序将会停止运行,这时除尘器所有自动方式将会终止。当操作工将旋钮重新设置为工作方式时,PLC将会对原有程序初始化,所有设置参数将会复位至初始状态。操作工必须对参数进行重新检查、核定和设置;

以上按钮设置主要为了满足系统因为完全停机检修状态和意外原因PLC程序出现故障而设置。所以,请操作工必须谨慎使用该旋钮;

5.灰斗料位报警:根据煤粉系统要求,灰斗内不允许积粉,所以在除尘器2个灰斗的高位和低位各设置了一个射频导钠式料位计,同时在控制柜和触摸屏上设置了相应的显示。

I/O变量表

地址 描述

C11 脉冲伐控制信号

I0.0 定压差喷吹方式

I0.1 定时喷吹方式

I0.2 压差高高信号

I0.3 压差高信号

I0.4 喷吹压力高信号

I0.5 喷吹压力低信号

I0.6 1#灰斗低料位计到位

I0.7 1#灰斗高料位计到位

IE.0 2 #灰斗低料位计到位

IE.1 2#灰斗高料位计到位

IE.2 1#灰斗高温报警

IE.3 2#灰斗高温报警

IE.4 除尘器入口高温报警

IE.5 除尘器出口高温报警

I2.0 1#灰斗卸灰伐运行反馈

I2.1 2#灰斗卸灰伐运行反馈

I2.2 1#灰斗卸灰伐主轴回转指示

I2.3 2#灰斗卸灰伐主轴回转指示

I2.4 程序运行停止

I2.5 报警音响解除

M10.0 脉冲

M10.1 清灰工作中

M10.2

M10.3 脉冲启动

M10.4 单仓结束

M10.5 吹扫结束

Q0.1 系统报警输出

Q0.2 喷吹压力异常报警

Q0.3 除尘器压差超限报警

Q0.4 1#灰斗料位异常报警

Q0.5 2##灰斗料位异常报警

Q0.6 灰斗温度异常报警

Q0.7 进出口温度异常报警

Q1.0 1#灰斗卸灰伐异常报警

Q1.1 2#灰斗卸灰伐异常报警

Q2.0 1#脉冲伐

Q2.1 2#脉冲伐

Q2.2 3#脉冲伐

Q2.3 4#脉冲伐

.Q2.4 5#脉冲伐

Q2.5 6#脉冲伐

Q2.6 7#脉冲伐

Q2.7 8#脉冲伐

Q3.0 9#脉冲伐

Q3.1 10#脉冲伐

Q3.2 11#脉冲伐

Q3.3 1#2#箱体选择

Q3.7 喷吹周期中

Q3.6 换仓

SM0.0 始终打开

SM0.1 On for the first scan cycle only

T33 脉冲发生器

T37 1号卸灰主轴检测通

T38 1#卸灰伐主轴检测段

T39 1#卸灰伐主轴停

T40 2#卸灰伐主轴检测通

T41 2#卸灰伐主轴检测段

T42 2#卸灰伐主轴停

T51 差滤波实际直

T52 定时喷吹等待实际值

T53 箱体间隔实际时间

T54 喷吹工作时间

T55 喷吹间隔时间

VW2 输入映像1

VW4 输入映像2

VW6 输出映像1

VW8 输出映像2

VW10 压差滤波设定值

VW12 定时喷吹间隔设定值

VW14 脉冲伐喷吹给定时间

VW16 脉冲伐间隔给定时间

VW18 箱体间隔给定时间

VW20 脉冲工作号

VW22 箱体工作号

VW24 喷吹工作时间

VW 喷吹间隔时间

I/O变量表

地址 描述

C11 脉冲伐控制信号

I0.0 定压差喷吹方式

I0.1 定时喷吹方式

I0.2 压差高高信号

I0.3 压差高信号

I0.4 喷吹压力高信号

I0.5 喷吹压力低信号

I0.6 1#灰斗低料位计到位

I0.7 1#灰斗高料位计到位

IE.0 2 #灰斗低料位计到位

IE.1 2#灰斗高料位计到位

IE.2 1#灰斗高温报警

IE.3 2#灰斗高温报警

IE.4 除尘器入口高温报警

IE.5 除尘器出口高温报警

I2.0 1#灰斗卸灰伐运行反馈

I2.1 2#灰斗卸灰伐运行反馈

I2.2 1#灰斗卸灰伐主轴回转指示

I2.3 2#灰斗卸灰伐主轴回转指示

I2.4 程序运行停止

I2.5 报警音响解除

M10.0 脉冲

M10.1 清灰工作中

M10.2

M10.3 脉冲启动

M10.4 单仓结束

M10.5 吹扫结束

Q0.1 系统报警输出

Q0.2 喷吹压力异常报警

Q0.3 除尘器压差超限报警

Q0.4 1#灰斗料位异常报警

Q0.5 2##灰斗料位异常报警

Q0.6 灰斗温度异常报警

Q0.7 进出口温度异常报警

Q1.0 1#灰斗卸灰伐异常报警

Q1.1 2#灰斗卸灰伐异常报警

Q2.0 1#脉冲伐

Q2.1 2#脉冲伐

Q2.2 3#脉冲伐

Q2.3 4#脉冲伐

.Q2.4 5#脉冲伐

Q2.5 6#脉冲伐

Q2.6 7#脉冲伐

Q2.7 8#脉冲伐

Q3.0 9#脉冲伐

Q3.1 10#脉冲伐

Q3.2 11#脉冲伐

Q3.3 1#2#箱体选择

Q3.7 喷吹周期中

Q3.6 换仓

SM0.0 始终打开

SM0.1 On for the first scan cycle only

T33 脉冲发生器

T37 1号卸灰主轴检测通

T38 1#卸灰伐主轴检测段

T39 1#卸灰伐主轴停

T40 2#卸灰伐主轴检测通

T41 2#卸灰伐主轴检测段

T42 2#卸灰伐主轴停

T51 差滤波实际直

T52 定时喷吹等待实际值

T53 箱体间隔实际时间

T54 喷吹工作时间

T55 喷吹间隔时间

VW2 输入映像1

VW4 输入映像2

VW6 输出映像1

VW8 输出映像2

VW10 压差滤波设定值

VW12 定时喷吹间隔设定值

VW14 脉冲伐喷吹给定时间

VW16 脉冲伐间隔给定时间

VW18 箱体间隔给定时间

VW20 脉冲工作号

VW22 箱体工作号

VW24 喷吹工作时间

VW 喷吹间隔时间

网友:
联系我吧,013805174483,qq:110495195(晚上在线),我是南京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忘了题目了,我做的是西门子煤粉磨烟气净化反吹系统的梯形图

楼主:
有人帮帮我吗

网友:
有那么好的事

网友:
学学学学

网友:
可以和我联系呀

网友:
看不懂!!没学过

网友:
比较好解决的

网友:
这个相当于布袋除尘系统,不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