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程序!!!

楼主(2008-06-06):
西门子S7-200中这样的动作如何实现呀?是用哪个指令呢?

Q1.5 Q1.4 Q1.3 Q1.2 Q1.1

0 0 0 0 0 初始,通过触点I1.0触发

0 0 0 0 1 第一个脉冲

0 0 0 1 0 第二个脉冲

0 0 1 0 0 第三个脉冲

0 1 0 0 0 第四个脉冲

1 0 0 0 0 第五个脉冲

0 0 0 0 0 结束清零

无循环

楼主:
[??]??????S7-200???(????)

请教一下是不是用移位指令?可是我输入端该填什么呢?要求一定要是字/字节/双字,我该如何将Q1.1-Q1.5转换,还是有别的方法?

网友:
闭上眼睛想一想不用半个钟就可以的了

网友:
用移位指令,速度很快就可以解决

网友:
也可以用加法指令

楼主:
请大家说的具体点哈,我列出的输出虽然只有5个,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所以一定要用移位指令,但如何将移位和计数器联用呢?

网友:
不好意思 俺初学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先来个定时器吧,来个自锁便于制造脉冲,时间还可以变成可调节的.然后用这个产生的脉冲去控制移位块也好,还是苯一点,一个个的置位复位也好,都随意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各位大师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我刚刚接触不知道T0 D8030 是什么用的 D8030

—||----------------------———|/|————————————( T0 )

网友:
各位大师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我刚刚接触不知道T0 D8030 是什么用的

—||—————|/|————————————( T0 D8030 )

谢谢!!!!!!!!!!

网友:
什么没有人回应啊

网友:
用移位最好了

网友(2008-12-16):
是时间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