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S7-20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6-06):
我是初学者,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S7-200中,如果想把VB0的值赋给Q1.0,用什么模块,如何赋值?

网友A:
一个是字节,一个是位怎么能赋值的,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要把VB0的值赋给Q1.0到Q1.7啊?MOV就可以了.

网友C:
[??]??????S7-200???(????)

以下是引用kantion在2008-6-12 8:39:00的发言:
楼主是不是要把VB0的值赋给Q1.0到Q1.7啊?MOV就可以了.

是不是用BLKMOV,IN是VB0,OUT是QB1?

网友D(2008-07-18):
输入输出都用位地址,用MOV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E:
200没有BLKMOV,字节传送可以使用MOVB

网友F:
用move赋字节或用vb#.#赋位值。

网友C:
谢谢各位的提点

网友(2009-12-23):
有MOVE,很简单。IN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