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下这段梯形图的含义(s7-200)

楼主(2008-06-08):
大哥们帮小弟一把,有段程序不懂,具体含义是什么 为什么那样编制 不懂 麻烦大大们给我讲讲 不胜感激[[upload=jpg,qq截图未命名.jpg]UploadFile/2008-6/2008681515425549.jpg[/upload]

Q4.1

1#然烧器电源

Q4.2

1#燃烧器小火

Q4.3

1#燃烧器大火

最好每行具体什么意思解释下 麻烦你们了 不胜感激

特别是VD1216与VD其他的比较 究竟是什么意思搞不懂

谢谢了

不好意思 俺初学 刚刚自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8 10:23:37编辑过]

网友A:
请朋友帮忙回答,有金币悬赏,目前还不会发悬赏贴

网友B:
这是西门子PLC编的程序,数据是实数比较

网友A:
以下是引用wwwapgepgy在2008-6-8 21:08:00的发言:
这是西门子PLC编的程序,数据是实数比较

这位朋友说的很对,我也懂是实数比较,哪些VD是设定值?哪些测量值?

网友C:
没学过西门子的!!!不知道!!!

网友D:
比较指令上面的是实际值,下面的是设置值

网友E:
实数比较,火强度检测判断显示状态

网友F:
三菱功能指令的应有用资料谁有?

网友G:
我感觉很难你就把它转换成stl看看就要好点,有时候我们看某些图时看stl更好些。

网友H:
不好意思 俺初学

网友I:
先开始由判断的条件来启动燃烧器电源,如果条件不满足则关闭电源.在条件满足启动了电源的情况下把实测值VD1261分别与VD600,VD604等相比较,来决定用大火还是用小火.比如如果实测的是温度,如果温度比VD208里的高了,那么换成小火.

网友J:
实数比较,实测值VD1261分别与VD600,VD604等相比较,来决定用大火还是用小火。

网友K:
VD1216是实际值,VD600、VD604、VD208、VD212是设定值,进行实数比较!

网友L:
将实时值与预设值比较后,分段定火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