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地产家居网与合肥热线战略投资合作签约仪式暨2008中国经济新年论坛

楼主(2008-06-12):
地点:合肥市稻香楼宾馆东楼礼堂

主题:365地产家居网与合肥热线战略投资合作签约仪式暨2008中国经济新年论坛

论坛主题演讲:郎咸平:《2008中国经济走势》

    [主持人] 现场的各位,今天我们还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最高级的首席讲座教授郎咸平先生。他马上要为我们做题为"2008中国经济走势的演讲"

     相信现场很多朋友和正在观看网络直播的朋友,可能也期待很长时间了。在郎咸平教授演讲过后,我们空出了一部分时间,让大家和郎咸平教授做一个交流。

     现在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郎咸平教授发表演讲,有请!

   〔掌声〕 (14:22)

  [郎咸平] 各位来宾、各位网友,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合肥和大家共同分享我对2008年经济形势的展望心得。我相信从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应该会对各位网民和现场的来宾造成心灵上的莫大的震撼。整个中央调控的思维,从过去的适度紧缩到今天的紧缩。在这我必须先做一个表态,那就是我个人也同意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思维。我认为宏观调控在今天这种国际局势非常混乱的情况之下,显得更有必要。但我今天演讲的目的,不是谈"宏观调控"的目标,而是谈什么?宏观调控的最适当路径选择。(14:24)

    [郎咸平]

   在宏观调控目标统一的情况之下,我个人对于宏观调控、金融参数等等路径选择,我有个人的一些不同看法。我也希望今天的演讲,能够给政府提供一些比较有帮助的新思维。

     各位回顾一下最近发表的一些数据,到1月底为止70个城市的房价上升11%左右。而且到了1月底,我国信贷增长率和广义货币的增长率高达16%-18%之间。可以说也创了去年以来的新高。

   我请大家思考一下,经过如此严格的宏观调控之下,我们的广义货币增长率和信贷规模的增长率,竟然如此之高。我想请问各位,这些钱去了哪里?那么再请各位观察一下你周边的朋友,如果他们是做制造业的话,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子有多难过。我在去年年初就曾经提过:制造业在2007年情况非常恶劣,整个制造业的利润率应该是2%。到了08年情况只会持续恶化,而不会有所改进。我这番言论当时听起来似乎挺刺耳的,可是1月底所公布的实际数据显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而且我去年在几个地方发言动谈到几个新的理论。那就是这个地区房价为何如此走高?不是这个地区的经济环境变得更好了,而是这个地区的经济环境变得更坏。以深圳为例,深圳的房价去年翻了两三番,如果到现在你还以为深圳地区经济持续走高的话呢。我会告诉你大错特错。我的理论非常清楚,深圳房价如此之高,是因为经济持续恶化,尤其是企业家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持续恶化。所以企业家不想干了,把公司关了,或者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抽出来打入楼市形成楼市泡沫。1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判断依然是正确的。也就是深圳地区大批制造业倒闭。而在倒闭的当儿,抽出大量自己打入楼市,导致深圳楼市出现大量泡沫现象。 (14:25)

  [郎咸平]在演讲的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些钱去了哪里?我们的货币增长率没有减缓,但是没有民营企业拿不到实惠。我07年底在河南演讲的时候,有几个大企业跟我们沟通。他们的流动资金平均被抽回了三分之二。抽回的资金用到哪里去了呢?这题目听起来很难。实际上在去年年初,我已经给了各位一个答案。那就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各位所想象的一元经济的时代。这话什么意思?今天中国经济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过热,也不是简单的企业家所想象的过冷。中国的经济形势,以我在去年年初的话,那就是中国经济是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环境。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同时存在过热、同时存在过冷。

  中国的经济形势,以我在去年年初的话,那就是中国经济是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环境。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同时存在过热、同时存在过冷。这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我个人所发表的新理论。在今年1月底数据公布之后,证明我的结论是正确的。那就是16%-18%的货币增长率,这么高的货币增长率信贷规模去了哪里?基本上、大部分去了过热的部门。哪些部门是过热的?那就要看这个资金去哪里了?按照我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宏观调控的压力之下。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举个例子。对银行的授信规模。你每放出100万的贷款,必须购买一倍到三倍的央行票据。就是严格限制你的贷款。沿海地区的银行在这种压力之下,除了向西部地区银行拆借资金之外,同时向民营企业大量收回资金。做什么?贷方给地方政府以及国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它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会因为银行的这种举动而更加艰难。这也就是我所谓的投资营商环境持续恶化。而这笔钱去了哪里?去了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设。(14:28)

  [郎咸平]什么叫二元经济?就是和地方政府推动公共建设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而民营企业部门大部分是过冷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二元经济。那么,在这种二元经济之下,由于宏观调控力度极大。逼迫银行向过冷的部门抽会资金,打入过热的部门。因此越调控、过冷部门更冷,而过热部门更热。这是一个银行所主导的资金逆流债现象。

  可是这是第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是处在过冷部门的企业家,由于本身的投资营商环境急剧恶化,他自己也不想干了。他做什么呢?两个路径:第一个,自己本身把资金拿出来不做投资了,投入过热部门去炒楼炒股去了。这是造成各地楼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内地许多经济学家所说的流动性过剩。根本不是。而是因为投资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抽出来,打入过热部门炒楼、炒股去了。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也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的现象,产生了"海尔现象"。像海尔这样的优质制造业也不想做制造业了。做什么呢?做房地产去了。这不是海尔一家,而是同时很多制造业进入地产业做地产开发。企业家本身将自己的资金由过冷的部门逆流转到了过热部门。

   目前我看到两种情况,一个是在宏观调控下,银行抽会过冷部门的钱打入过热部门。第二个现象,民营企业家自己抽出资金由过冷的部门转入过热部门。在这种情况之下,08年的数据就是什么?过冷的部门更冷、而过热的部门更热。这也是为什么1月份房价上升11%,这也是为什么信贷规模以及广义货币增长率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因为资金去了过热的领域。(14:31)

  [郎咸平] 在这种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个什么思维呢?在这我就想利用一点时间和各位谈一谈宏观经济学。但是各位请放心,虽然大家不一定有宏观经济学的背景知识。可是我讲课非常清楚,我能把最复杂的概念讲得非常简单。而不像有些学者,把简单的观念讲的非常复杂。整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在美国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所念的宏观经济理论政策就是我们今天的宏观调控政策。美国大学一年级所念的经济学政策,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提高利率、提高银行准备金。就是这么简单。通过这个大量收回过剩的流动性,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现象。这个前提本身是没有错的。

  那么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来宾,虽然这个前提是没有错的,如果今天中国经济的过热是由于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话呢,你就按照美国这个大学的一年级宏观教课书上的金融变数,就是提高利率、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你就自然可以收回流动性,你就自然可以控制过热的情景。好的。我反问各位一下,如果原因不是流动性过剩呢?所以我们今天回归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过热。除了我以外的大部分学者说是:"流动性过剩。"我是完全反对,没有搞清楚状况。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投资环境急速恶化,所产生的二元经济。

  而且这种二元经济的过热现象,是由于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推动建设所造成过热。过冷就是,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流动性过剩是个事实,但不是原因。你不断提高利率,不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四年来,宏观调控之下我国经济依然过热。而过热的部门不是全体,是少数和建设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难道我们说,全世界所通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错了吗?

  (14:35)

  [郎咸平]那我会告诉各位,没错。为什么没有错呢?因为你念这种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本身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这本教科书的潜台词是什么?全世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只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这个经济必须是一元经济,它的金融变数才能有效。什么叫一元经济?像美国一样,一过热全国过热,一过冷全国过冷。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调控才有效果。(14:37)

  [郎咸平] 我们中国的现状呢?是同时过热、同时过冷。那么各位想想看,你不是一个一元经济环境,你已经违背了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潜台词。你是二元经济环境,如果各位听懂我前面讲的理论的话,你想想看。中央银行一旦提高利率是什么结果?或者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是什么结果?提高利率,你想想看,对于过热的部门的地方政府而言,他会不会因为利率提高而不搞地方建设呢?我会告诉你,不会的,他照搞。(14:38)

  [郎咸平]因为地方建设是以GDP为纲的,地方政府不会因为利率的提高而不做地方建设。我今天所谈话的不是对于错的问题,也不是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我谈的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地方政府不会因为利率的提高而不搞地方建设,因此过热部门持续过热,但是过冷的部门就遭殃了。因为过冷部门大部分企业资金来源是地下金融,只要官方利率提高0.25%,黑市利率将提高4倍,大家1%。进一步的打击了已经萧条的民营经济。所以提高利率会使得过热部门持续过热,过冷部门更冷。(14:39)

  [郎咸平] 而在更冷情况之下,企业家更不想干了,继续抽会资金不做投资,甚至关掉工厂,然后把资金从过冷的部门逆流转到过热部门炒楼、炒股去了。这就是越宏观调控二元经济越明显,萧条经济更萧条、过热部门更热。这就是现状。我们为什么判定今天经济过热呢?因为我们判断经济过热的指标,基本上都来自于过热的部门。所以在二元经济环境之下,你所做的宏观调控将进一步的恶化已经恶化的二元经济环境,使得二元经济现象更加明显,宏观调控必然失效。(14:39)

  [郎咸平] 那么我们政府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用在美国呢?那就可以。各位请注意,我们前一阵子谈到的地产的拐点本身。"拐点"这两个字就不适合用在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出现拐点?拐点最明显的现象基本上是在一元经济环境之下容易产生拐点。我们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坦白讲,非常单纯、非常简单。请各位回顾一下去年,当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就是美国联邦准备银行持续调低利率,对地产是什么影响呢?房价持续走高。一旦碰到了次级债风波,一提高利率什么结果呢?房地产价格立刻出现拐点,大幅下减。为什么会有如此尖锐的拐点?因为美国是一元经济环境,它的金融变数可以直接影响到你的经济行为。也就是一降低利率房价立刻上升,一提高利率房价立刻下跌。就是这么直接、这么具体。但要在我们内地要谈"拐点",就显得与事实脱节。因为我们国内和美国不同,我们是二元经济环境。在这种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房地产价格非常诡异。它的变动不是简单的利率可以解释的,你根本推不出这个结果是什么?利率一变地产怎么变?宏观调控来了地产怎么变?那不是的,那是美国、中国不会。那么中国是什么现象呢?

   这个时刻你就要来回忆一下房地产是一个什么样特色的行业?我记得今天一来媒体就问我:"教授我们地产经过这么多年市场化的运作,为什么效果不大好呢?而且媒体又问我了,我们一月份有些地方政府汇报的资料说房价涨幅趋缓,教授你认为是拐点吗?我说:"我可以清楚的告诉你,这个不是拐点。"为什么?因为在严厉的宏观调控之下,房地产的交易量大幅萎缩,当你房地产的交易量大幅萎缩之后,房价变动就很小。因为房价变动一定要取决于交易量的变动。比如说你炒股,假如今天这支股票整天没有交易的话,你会发现股票价格不会变动。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股票价格出现了拐点,而是缺乏交易。我们今天有些地方地产价格稳定的原因,不是出现拐点,而是缺乏交易。

   那么我要回答这位记者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的市场化解决不了房地产的问题呢?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各位: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绝对不市场化的行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呢?我把它剖析成两块来讨论;一块是供给面、一块是需求面。我国房地产市场是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而需求面市场化严重过度的行业。 (14:41)

  [郎咸平] 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和需求面市场化严重过度两股力量扭结在一起,老百姓再也买不起房了。这话怎么说?为什么市场化供给面是严重不足呢?大家想一想,供给面是哪几项要素构成的?一、土地开发权。二、银行信贷权。三、地产市场特有的长流程管理。从立项到开工、到完工、到销售大大小小几乎上百个环节。土地开发权、银行信贷权以及地产特有的长流程管理,每一步都操控在地方政府手中。只要操控在政府手中,就有寻租的可能。加大了构建成本。另外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卖地的竞价机制,严重缺陷的竞价机制。表面上看还是我们卖地的竞价机制很公平,实际上是完全破坏了市场化。这话什么意思?就拿我们各地地方政府卖地的地价来说。这个地价涨幅和全世界的任何经济指标相比,它是极其特殊的。(14:46)

  [郎咸平]

   一、它的涨幅比任何你可以想象到的价格都要快。包括石油价格、包括黄金期货价格。它的涨幅速度都不比我们政府卖地,地价涨幅速度快。而且石油价格也好,黄金价格也好,它是有涨有跌。我们这个地价是只涨不跌,一个只涨不跌的价格就不叫价格,叫操纵。卖地本身对于政府而言是有积极性的。什么积极性?以GDP 为纲的理念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就是说你卖了一块地,GDP就上升一块地的价值。卖两块地GDP就上升两块地的价值。如果这个城市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呢?那更好,污染一样产生GDP。而且产生污染更好,当政府拨款治理污染呢,又创造GDP。这也是为什么卖地地价如此高涨,污染治理不了。因为对于GDP都有正面的贡献。但是我们对于地方干部的考核却是以GDP,几乎是以GDP为唯一的考核标准。这种现象就必定持续下去。(14:47)

  [郎咸平] 最近王石谈到这个拐点,我就以王石的例子给各位做个说明。福州一平米六千块,万科进入福州以天价标了一块地,一平米要超过一万多块钱,在这个一万多块钱的基础之上,你稍微降价5%,我请问各位有什么意义呢?万科不进福州老百姓还买得起房,一旦进了福州之后,老百姓都买不起房了。因为高价楼盘一上升,中低价楼盘就水涨船高,根本控制不住。到最后看起来某个城市更好了,看起来高速公路更多了,看起来美丽的房屋更多了,其结果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再也买不起房了。

   我前面所讲的这些,我重复一下;就是地产的供给面包括两大核心资源,就是地产开发权、土地信贷权、以及它特有的长流程管理,配合上地方政府卖地,使得构建成本不跌反增,而且速度奇快。

   我再请问各位,看来去年一直到现在推出的地产方面的宏观调控,有哪一次调控是针对这样的扭曲的成本面呢?你发现没有?你既然不能够有效的针对成本面而提出政策,你又怎么能够期望成本会降低?成本不降低,地产价格又怎么会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不要以为提高利率,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收回信用你就能够控制地产价格。告诉你,我以成本面为例。你发现成本面的几大因素你一样都控制不住,你控制不住,成本就不会下跌。不需要高深的理论,我相信谁都能听得懂。那么你会反问我:教授成本不断上升,可是房价这么贵,谁去买呢?至少我们老百姓都买不起啊?这个话题就更有意义了。那就是到底谁去买这个房子?我再以深圳地区为例。深圳房价去年翻了两三番,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那就是翻两三番的情况下,深圳制造业的企业家发现,投资10亿元在去年所赚的利润远远比不上只投入一千万买一套房子所赚的多。这个现象非常可怕。这种现象会使得企业家不想干了,而且我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逐渐、而且是迅速的恶化。你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做制造业的,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个个叫苦连天。他们不做企业、不做制造业,他们干嘛呢?中国的投资环境、投资品种太少。刚刚和媒体谈话,媒体问我说:"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老百姓指条路,如何做投资、如何做理财?"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们中国有理财吗?不然就存到银行,由于通货膨胀而使得你必然损失。不然就投资股票市场,去赌博。(14:52)

  [郎咸平] 不然就投资房地产,去期望。除此之外,你告诉我你还有什么别的投资管道?你都没有。因此今天我们老百姓不把钱存银行,而去炒楼、炒股,在我看起来那是一种被迫的必然选择。因为你存钱在银行必然会损失。所以你就去炒楼、炒股。一旦炒股股价一上升,我目前正在做这个批判,政府就打压股价。

  我就告诉证监会,我说:"我要重新教育你。"什么叫监管?监管不是打压股市泡沫,而是监管这些步伐交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这才能证监会要做的事。全世界先进国家的政府,没有一个国家会去打击泡沫的。只有我们会。我们证监会要做什么呢?应该以保护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严查不法的交易,这才能该做的事。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打压股价的结果,股价大幅下挫,好了,你投资机会又少了。房价呢?这么严格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下,真正想买房子的人是借不到钱的。而把房价炒高的这些企业家是不需要借钱的。因为他手上有大批需要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打到房地产市场。等到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一出来,限制贷款。比如像上海,现在要想借钱买房子简直不可能。真正想买房子的,会因为宏观调控而买不了房子。那么这话又拉回来了。企业家应该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营商环境恶化而打入楼市的钱叫什么呢?我曾经在一年多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虚拟资金"。虚拟资金打入楼市。第二笔钱,大面积腐败之下的腐败款打入楼市。第三笔钱,国际热钱。第四笔钱,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储蓄款。(14:53)

  [郎咸平] 各位回忆一下,我们这一年来所推行的所有针对地产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它所针对的资金就是第三项国际热钱以及第四项老百姓的储蓄款。比如说第二套房屋的贷款限制就是针对第四项的钱。但是第一项跟第二项是完全失控。而第一项资金,它的数量是最庞大的。这个资金打到哪里,哪里就有泡沫。任凭地方政府能力再强,保证束手无策。我还记得去年在你们这个网站讲过课之后,到了5月份去重庆讲课。也是重庆政府请我去的,在去年5月份我去重庆讲课的时候。重庆平均房价 2900块钱。

   所以当时我的结论很清楚,我说重庆是没有泡沫。后来媒体登了好大,教授说重庆楼市没有泡沫。又加上一句话,教授说没有泡沫的原因不是因为政府的能力高,而是因为企业家的虚拟资金还没有来。我当时做过预言,只要虚拟资金一来,房价立刻失控。只有我敢做这种大胆的预测。我离开的一个月之后,6月份重庆市推出个新概念,叫做城乡统筹计划。(14:55)

  [郎咸平] 这个计划一出来,虚拟资金大量打入重庆。房价从6月份-11月份,从2900上升到6000块。你说这种短期之内房价翻两番的情况和你地方的经济有什么关系?毫无关系,基本上是虚拟资金造成的。哪个城市有新概念就可以吸引虚拟资金,打入那个城市房价立刻失控,老百姓都买不起房了。 就是这股资金造成了需求面的主流。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市场化过度。供给面呢?由于政府所掌控,市场化严重不足。这种市场化严重不足的供给面它的成本不断攀升。可以说需求面的虚拟资金两个勾结在一起,房价从此居高不下,老百姓再也买不起房了。这就是结论。(14:57)

  [郎咸平] 我相信你们都听懂这句话了。因此我很乐意回答媒体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年来,针对于房地产调控的措施推出这么多,而基本上都失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你既没有针对市场化不足的供给面做文章,你又没有针对市场化太多的需求面的虚拟资金进行控制、调理。结果当然是房价上涨。各位来宾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你谈"拐点"是不是很可笑?你拐什么?你往哪地方拐?"拐点"这两个字,是对我们中国房地产市场充分不理解,才会出现这两个字。拐点有的,应该在一元经济环境的美国才会产生。在我们中国是极其复杂,你看,我讲一个地产业,一个部门它就是这么样的复杂。你可以想象到其他行业的复杂度。今天我们用这么简单的经济思维来处理这么复杂的行业,它的成功机会必然随之减少。这是一定的。

  当然,我今天这个演讲,我们要把他理解成一个正面的评讲。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演讲,告诉我们的政府,到底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应该在哪里?我们的手段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这种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我想告诉各位。为什么你觉得你最近日子那么艰难的?我在上海买点水果给我爸爸妈妈吃的时候,我发现我随便买一点水果都是五六十块。当然,我还是能买得起的,五六十块我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五六十块是非常贵的。车厘子是很贵的,我要买车厘子的一刹那我都会犹豫。你想想是为什么?二元经济造成的。我今天给你讲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因为今天很多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做制造业的企业家,包括养猪的、养鸡的、养鸭的、种水果的人。大家都因为投资营商的环境恶化而不做了。去做什么呢?不然就去炒楼、炒股。不然就像海尔一样自己去做开发商。我们讲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如果大家都去干这件事。都去炒楼、炒股或者炒房子,你晓得这个严重现象吗?如果大家都不做生产了,严重通货膨胀必定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你妈妈、你的夫人或者你们家的保姆去买菜的时候,我不管在任何地方给你一个数字都是对的。那就是你最近买菜的价格,起码上涨了50%。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于民生消费品的估数是严重低估。(15:00)

  [郎咸平] 猪肉,养猪是谁在养呢?也就是所谓过冷部门的民营企业家在养猪。养猪户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民营企业家的,他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也是极端恶化的。比如去年,进口饲料价格大幅上涨,加上猪瘟。使得养猪的民营企业家他所面临的养猪的投资营商环境急剧恶化。按照教授的理论,他就不买小猪了,他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拿去炒楼、炒股去了。也就是说,他把应该买小猪而不买小猪的钱拿去炒楼炒股了。到最后我们发现,是"后继无猪"。因此我们的农民,农民企业家他从过去的猪肉生产者变成了猪肉的消费者。猪肉价格当然大幅上涨。坦白讲,在这点上面我要给我们的政府一个极高的评价。对于鼓励养猪户方面,政府提供了非常多的优惠措施。这是要高度肯定的。可是我告诉你,没用的。

   为什么没用呢?因为养猪的投资营商环境急剧恶化。这是最大的原因。把这个观念推到别的行业。如果大家都不做生产,都去炒楼、炒股了,或者都像海尔一样都去做开发商,你可以想象到是个什么结果。各项用品的价格大幅上涨,严重通货膨胀。再加上国外进口的通货膨胀,再加上我国流动性确实过剩,只是这个流动性不是造成楼价、房价上涨的主因,是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这几个因素凑在一起造成了通货膨胀。就是各位目前所面临的现状。(15:04)

  [郎咸平] 我相信讲到这儿,你们都清楚了。我相信一定豁然开朗,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下一个话题;因为时间也不太多了,下一个话题我相信对各位企业家都非常重要。按照我的结论,而且我这个结论就是二元经济环境的起因是因为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使得与建设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再加上民营企业家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恶化,造成了二元经济环境。造成了我前面讲的一切的结果。

   最后15分钟,我想回答在座各位企业家一个最为关切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你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这是不是在座企业家想知道的?我会清楚的告诉你,你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的原因这是我最新的研究成果。

   那就是你在整条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上,你被定位在了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我请在座各位,你千万不要再认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是个错误的思维。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是谁?是美国。它只是把整个制造业产业链里面价值最差的部分给我们中国人做,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干的事。我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在去年和我国产生了严重的贸易纠纷。各位知不知道在美国市场沃尔玛9.99元美金芭比娃娃,中国的出厂价是多少?1元美金。(15:06)

  [郎咸平]那么剩下的9美金是谁创造的?就是产品设计、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等大物流环境所创造的九块钱的价值。我们创造多少呢?创造一块钱价值。你知道这一块价值是怎么创造的吗?是浪费我们的资源,破坏我们的环境,剥削我们的劳工所创造出来的一块钱。当我们创造出一块钱血淋淋的价值之后,我们就同时替美国人创造出九块钱的价值。而且美国人的九块钱价值是既不需要剥削劳工也不需要破坏环境的软环节。最差的环节留在中国,叫做制造业。各位听懂了吗?这个制造业环节,非常有意思。我可以回答你们心中的疑惑。我想很多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儿有女的父母了,你们心中有一股疑惑。为什么我的宝贝女儿、宝贝儿子辛辛苦苦考上大学之后,出来一定是失业呢?你既然发现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面,我们很多内地学者的发言,让我感到荒谬不堪的。他们怎么说:"那是因为大学教育专业不对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教过无数大学。

   我从美国教到香港、教到内地。我所教过的大学,包括美国几个名校,包括沃顿商学院、等大学,我就没有发现哪个大学专业是对口的。全世界大学专业都是不对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学教育不是专科教育,大学教育叫做通才教育。专科教育叫做专才教育。你如果是通才教育,大学生就要学经济学、人文历史,你什么都要学,你就是通才教育的根本。

   专科教育叫做专才教育。你如果是通才教育,大学生就要学经济学、人文历史,你什么都要学,你就是通才教育的根本。那么为什么中国也是通才教育,美国也是通才教育,为什么美国大学生就找得到事,而我们的宝贝儿女就找不到事呢?我给你们一个答案,那就是产业链的定位。整条十块钱的产业链,一块钱是制造业、九块钱是产品设计等软环节,一块钱是硬环节。(15:09)

  [郎咸平] 来宾们,请注意我下面的话。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从产品设计、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到零售的软环节是需要大学生的。制造业是不需要大学生的。我们很多的工厂从董事长开始到门口的保安,没有一个大学生。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大学生。那么中国是个什么国家?完全是以一块钱为主的硬环节的制造业,它是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的国家。真正需要大学生是美国。因为它掌控着九块钱的所有的软性的产业链,他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做产品设计、做订单处理、做仓储运输。他需要这种人,我们不需要。

   我们根本不理解这种情况之下,看到美国的大学生比例很高,高达七八成、我们一成不到。就想是不是我们人力资源不足,所以造成经济落后。然后大学开始扩招、合并,培育出数量极其庞大,每年百万计的大学生,到最后才发现搞错了。哪里搞错了呢?产业链定位搞错了。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美国所掌控的软环节的产业链,中国所掌握的硬环节产业链是不太需要大学生的。在座的父母听懂了,问我教授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的回答就是:"我只是个小教授,我帮不了你;错误不是我造成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帮助你,我帮助你死得明明白白的。"下次看到你的宝贝女儿找不到事的时候,你就不要难过,你说我都懂了,因为中国是以制造硬性制造业为主的国家,你找不到事是应该的,宝贝女儿啊,你不要难过。你帮不了她的。这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是我告诉各位,更残酷的现实是什么呢? (15:12)

  [郎咸平]

   我们竟然欣然接受美国对我们产业链的定位。我们还自许为制造业大国。你哪里知道这就是国际竞争的产业链竞争,我们浪费我们的资源、破坏我们的环境、剥削我们的劳工,让我们的大学生找不到事的情况下,我们只创造出一美元的价值。但是我们只要创造出一美元的价值,我们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九美元的价值。我们只要创造出一百美元的价值,美国就同时增长了九百美元;我们创造出一万元的价值,就帮美国创造出了九万元的价值。而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越来越富裕的原因。因为我们在帮美国创造利润。在这个一块钱的硬环节里面,你晓不晓得你的利润率是多少?06年是5%07年是2%不到,08年是负的。利润率奇低。厂商制造业连求生存都有困难,何必奢谈研发。

   所以形成一个什么?必然的恶性循环,到最后不得不降价求生存。形成价格战。为了维持利润怎么办呢?偷工减料。举个可笑的例子,我在内地出了很多书,我们书用的强力胶都是国外进口的。我就问出版商为什么不用我们中国产的强力胶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说:"我们的强力胶黏不牢。"为什么?因为重要元素被稀释掉了。你说强力胶又不是导弹,有那么难吗?不是它偷工减料,你们不要把问题看得简单了。这些偷工减料的原因是因为,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产业链定位是错误的。甚至我们对于制造业的未来,我认为我们的推行政策都是有问题的。叫什么?叫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是我反对的。为什么?再升级也是在一块钱里面,你根本逃不了这个。你应该制造业向软环节进军。这是我所提出的新思维。(15:14)

  [郎咸平] 你只要仍然留在一块钱里面的硬环节,你的投资营商环境会因为利率的不断上升,因为宏观调控,或因为我们汇率的不断上升而更行恶化。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更不想干了,然后你会怎么做呢?你会把钱拿出来,不去投资了,去炒楼、炒股去了。回归到最原来,你发现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产业链定位错误,所导致一系列恶果,在这一两年爆发。你知道教授讲课都是很绝对的,不会说A也有可能、B也有可能;这不是我的水平、这是我们很多内地经济学家的水平。我都是绝对的,而且判断都是正确的。制造业的朋友们,如果07年日子非常难过的话,你不要幻想。那就是08年的日子绝对更糟糕。那我们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错误不是我所造成的。(15:17)

  [郎咸平] 走到这一步,你才发现一个简单的利率调升,一个简单的房地产价格是这么多复杂因素所造成的表面现象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宏观调控这么艰难,不是我们的政府不想做好,而是我们所用的手段太幼稚、太简单。

   而且这种所谓的地产泡沫等等问题,只是表面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产业链定位错误而形成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再加上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推动,造成了二元经济。(15:18)

  [郎咸平] 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才是最正确的呢?今天我也不跟你谈大道理。我就用最简单的道理,一讲你就清楚了,因为你们都比我聪明的多得多。你听完我下面讲的例子,你就会成为全中国最厉害的经济学家。

   今天房地产的问题就像得了"肝炎"一样。""这个字特别漂亮,""是两个火字。什么叫"肝炎"?火太旺。按照中医的要药理,火太旺就要用大凉。但是由于这个病人的体质不太好,你一旦用了大凉会把这个病人医死了。那你应该怎么做呢?你不能力直接用大凉,你应该用温补,把他的体质补好了以后,你才能用大凉。我赞同我们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什么?我认为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病人得了肝炎,所以我同意政府的说法。因为我的想法和政府是一样的。但是如何治病人的路径选择,我们是不同的。因为今天的宏观调控就是用大凉来治肝炎,"大凉"就是现在的宏观调控。而我的想法是,要用温补把这个产业链定位的错误,所形成的投资营商环境恶化现象,先用温补解决,让体质变好了以后,你才能够用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

   讲到最后,我只加一个结论。那就是:今天你要同时解决楼市泡沫、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等问题,你就一定要跳出经济圈才能解决经济问题。我可以这么跟各位讲,如果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想在房地产市场解决房价上升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不要浪费时间,你解决不了。你想在股票市场解决股市泡沫问题,你也解决不了。你想在猪市方面解决猪肉价格上涨方面,你也解决不了。你必须回到最基本的基本面,你要把投资营商环境治理好,这比什么都重要。这个需要时间。但是路径是对的。病人都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是病去如抽丝你还得病去如抽丝,如果用错了继续病来如山倒。我提出这个建议就多了一点,我也希望通过类似的演讲给我们有关政府的执行单位一点新的教育。让大家对于整个中国08年的整个经济宏观形势,有个更深刻的了解。不要把中国经济的现状看得太简单,中国是非常复杂的。(15:19)

  [郎咸平] 那么美国的宏观教课书有用吗?当然有用,对美国有用。因为他们是一元环境,我们是二元环境;我们就要用治疗肝炎温补的办法才有效。你可能要问,那你认为08年经济是好是坏、楼价会不会降?我相信你们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如果任何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刻告诉你,楼价会涨、楼价会跌,这都是不负责任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表面现象,包括通货膨胀、楼价、股价,它的涨跌都是政策依赖。你看政府出什么招,就能判断楼价怎么变。你们把我这堂课听懂以后,关注今后政策走向,再进行相应的推论,你就会看懂。我为什么会懂?因为我有一套分析工具。所以楼价、股市、通货膨胀会怎么办,我们拭目以待,看政府的政策怎么变。(15:25)

  [主持人]下面哪些现场朋友有问题想和郎教授交流?(15:26)

  [365小记]教授我今天代表网友进行提问,因为我们这边在做线上的网络直播。你之前提到重庆的房产没有出现泡沫,那您看合肥的房价出现泡沫了吗?(15:28)

  [郎咸平]合肥的房价已经很高了。我先这么讲好了,是否出现泡沫,要和当地的购买力做比较。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因为我来这边作客,我就不想讲太多,要不然下次就来不了了。重庆和你们这边相比怎么样?人家是直辖市,人口这么多。我认为当时2900叫做没有泡沫,我答案已经告诉你了。答案非常清楚。 (15:28)

  [现场嘉宾] 刚才教授提到投资环境的恶化,投资环境恶化以后,企业家把企业关闭以后,工人到哪去了?根据国家政府的相关统计数据,并没有说在这两年国家的失业率有增长。相反温家宝在这次会议里面还提到07年增加一千万个就业机会。这是第一个问题,工人去哪里了?另外就是去年颁布的《劳动法》,《劳动法》对08 年的经济增长是有益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15:29)

  [郎咸平]你问的这个问题是我一直避免回答的问题。我相信原因你们都清楚,我可以告诉你们,企业倒闭的必然结果那就是工人大量失业。这是一定的。那么我再问你。我们1月份公布的数据,以广东数据为例,工厂大量倒闭,这个数据你们上网查一下就知道,我不要再这里讲了。大量倒闭的情况之下,就业量怎么可能会增加?就业量一定会下跌,但是这个统计数据我可以跟你讲,非常难。统计就业率,我可以跟各位讲,是最难的数据。统计就业率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才有可能估计得到。像美国已经是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它所统计的失业率依然有很大的的误差。在一个社会保障系统更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失业率的估计、对于失业率的判断是非常难以掌握的。今天我不是说数据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这个数据是极难取得的。而且是根据国家的社会保障系统的优化与否,来证明这个数据是否优化的。但是我可以清楚的告诉你,工厂大量倒闭的结果,就必定会造成大量的失业。那么这个数据在一个非常优化的之内,还要经过一年以后才能反映出来。理解我的意思吗?至于你刚才讲的《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就不想多发言了。我相信,你们只要听懂我前面的话,这个理论你都能够推断的出来。让我有所保留吧!好吗?(15:29)

  [现场嘉宾] 教授你刚才也讲到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是非常紧密联系的,现在在美国经济已经陷入到很大的衰退期,你认为这种美国的衰退,是不是加深了中国的二元经济一边急剧偏冷和一边更加的偏热?(15:30)

  [郎咸平] 不是,我不是说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的经济紧密联系。因为中国的经济由于外汇管制,所以我们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挂钩不是那么高。和欧洲等国相比,我们挂钩的程度少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股票市场和美国的股票市场走势不太一样的原因。问题就来了。美国的次级债风波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我想这才是你问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想用一个笑话来回答你。美国有一个非常健全的金融评估体系,对于它所贷方出去的所有贷款都经过最科学的鉴定。因此美国的债券就最好的 AAAAAABBBBB;就是五级的债券。好的债券叫优级债,比较差的叫次级债,更差的叫垃圾债券;BB就是垃圾债。美国是次级债,是比较差的债券出了问题。现在不是他会不会影响我们?而是我们银行体系的贷款是什么水平的贷款?我们银行的贷款水平大部分还达不到次级债的水平。这才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现在不是美国的次级债会不会影响到美国。而是中国的投资营商环境恶化,我们自己产生的影响更大,不是美国。现在问题的根本,不是美国对我们影响多少?而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太弱,它的债券质量太低。我担心什么?这些企业未来可能的倒闭跟破产,包括房地产的这种问题会波及到我们银行债券的问题。这是我最担心的。而不是美国的影响。理解我的意思吗?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15:31)

  [现场嘉宾] 谢郎教授到合肥讲课,今天有两个问题想跟教授交流一下。第一,感谢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关注,而且分析的特别精辟。这两天大家也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咱们政协人大在开会,我们《合肥晚报》、合肥论坛也在登。我就想请教授,我们物价指数上涨过高,我们怎么把这个物价上涨跟居民收入怎么挂钩起来?谢谢!(15:33)

  [郎咸平] 我个人对两会的召开也非常关注。至于说通货膨胀的问题,坦白讲,通货膨胀的问题不但是我们自己政府最关切的话题,同时也是其它各国政府最关切的话题。目前美国政府不关切美国的通货膨胀吗?它依然非常关切。在通货膨胀的考量之下,它造成我们居民的购买力大幅下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要提出来更为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

   希望控制通货膨胀,以避免我们居民的购买力下降。在这个目标层方面,我给予高度肯定。因为我个人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路径的选择是不同的。目前政府的选择就是通过大凉来治通货膨胀,而我的建议是通过温补来治疗通货膨胀。这是不同的。包括本人在内,同时打压通货膨胀的意念都是一样的强烈。通货膨胀下一步去得化,我们居民购买力大幅下降这个现象不是好消息。我给各位举个例子,我们由于大力推动地方建设的结果,使得我们GDP的构成产生极大的扭曲。我们 GDP现在是什么现状?那就是整个GDP里面,大概45-50%是固定资产投资。先进国家呢?包括美国跟日本,30%不到。我们消费是多少?百分之三十几。美国呢?百分之七十。我们固定投资是别人的一倍,我们的消费是别人的一半。大家再想一想,这么低的消费,我们生产出这么多的产品卖给谁?自己没有办法把它完全消费掉,你不得已就必须得出口。而这造成了,为什么我们外汇大量积累。在投资营商环境这么恶化的情况之下,它流血输出大量积累外汇储备。我们消费太不足了,使得我们不得不流血出口。流血出口的结果,就造成贸易顺差大幅积累。使得我们外汇马上进入1.5万亿,速度太快了。通货膨胀有什么结果呢?像你刚刚所问的,通货膨胀将进一步的打击我国老百姓的消费欲望。会使得我们消费再继续下降,如果我们的消费再下降,反过来而言,你就必须出口更多的产品,不然卖给谁呢?谁帮你消费掉呢?所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买猪肉、买水果的问题了。而是进一步的扭曲了我国GDP的构成。这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结果呢,像我们前一阵子外汇大量积累。这是我们所不想看到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要提高我们的消费,但是各位要注意,消费提高光靠呼吁是不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大家才愿意去花钱。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好的情况之下,你根本不敢消费。所以提高消费量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好,所以消费必然持续走低、从而形成一连串的问题。(15:34)

  [现场嘉宾]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刚才一直提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来解决现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现存的一些问题。我有个疑问,日本和东南亚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的时候,国内资产价格一直在上涨,跟美国汇率差也是在持续拉大。中国目前也是处于这种现状,如果只是营商环境的改变导致目前的资产价值通货膨胀、股市高涨的话。您对于这方面,就是外因方面的问题,您是否可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呢?

  (15:40)

  [郎咸平] 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由于今天时间小,我就没有谈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一谈又要一两个小时。我简单的说一下,亚洲金融危机不是太简单,请注意,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亚洲有"四小龙"再加上新起的"四小虎"给美国等欧美国家造成极大的压力。可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四小虎彻底销售,四小龙就剩下两三个、一两个,亚洲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解体。你认为是什么因素?而且我跟你讲,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所有四小虎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接受了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这个援助呢,有几项重要的步骤。(15:41)

  [郎咸平] 你们听着:第一,要求当地政府放宽资本帐的进出;第二,要求当地政府放宽民生必需品的价格波动;第三,要求放宽一些政府所控制的行业。你只要接受这个方案,就等于吃毒药。什么叫吃毒药?当你让民生必需品价格一放松管制之后,水、能源等价格大幅上涨,造成当地的民众暴动。民众一暴动,会使得当地的企业家低价把资产卖给外资企业。所有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只要接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就要接受这个一揽子方案。而且结果就是众多企业为外资所接受。当时韩国是极力抵制,所以今天韩国企业如此有竞争力,是因为韩国企业看得远、看得透。你们今天不要把金融看得太简单。我可以告诉各位,150年前西方列强利用船坚炮利进入中国,今天的列强利用金融战继续进入中国。但金融战的前提一定要开放外汇市场,汇率一定要浮动、资本要开放,同时要有期货市场。股票期指市场一定要有,这也是我一定呼吁要缓慢开放的原因。因为我们还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我只能简单的这么告诉你,你不要把金融看得太简单,金融是今天的战争。你们都知道人民币汇率,你们千万不要听教授所说的"汇率只是货币之间的价格"。不对的。什么叫做人民币汇率?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叫做汇率;它就是国际金融债的前哨战。你们认为中国有没有索罗斯这个水平的人呢?你心里清楚的很,不需要回答。这就是答案。(15:42)

  [主持人]由于时间原因,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看看哪位朋友还有问题?(15:44)

  [现场嘉宾]我这边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第一,您怎么看待今天合肥365与合肥热线的合作。第二个问题,时下两会您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话题?(15:45)

  [郎咸平] 第一,他们什么合作我一点都不清楚。第二,两会的问题问得太广了,让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算,再问一个吧。(15:45)

  [现场嘉宾] 教授您好,我是安徽交通广播的记者张飞。我们经常会在办公室阅读和讨论您的观点,在当前老百姓缺乏投资手段,在我身边去年一大批人买了股 票、基金,我没有买,但是我被迫买了一套房子。作为安徽交通广播的主流听众,我想替他们问一个问题。也就是开车的与坐车的中产阶级人们,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股票、金融、)五个投资方向当中,您比较倾向哪点?谢谢!(15:46)

  [郎咸平] 我倒是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问题要修正一下。在内地合法的管道只有存款、地产跟股票,你所有的外币在香港是非常多的,在香港有新西兰货币的存款、加拿大货币存款,甚至你可以买欧洲基金、美国基金都可以。这才叫理财。美国这半年政策是美金贬值。按照我去年的推荐,我推荐大家去买加拿大币以及欧元的存款,不要存美金或者是港币。这样就能把握美金涨落的利好消息。但是这个在内地是无法做的。你今天要我在这三个不得已的选择中推荐一个,我认为我良心难安。这几个都有问题。

   我们在几个仅有的选择里面找个最不坏的,不是找个最好的;我们是面临这样的选择。目前在投资营商环境急剧恶化的今天,这三个选择我都很难开口。因为我底气不足,我讲不了。如果在香港我可以讲很多。我会呼吁大家在这个时刻去买加拿大币。但是在内地我做不到,我能力有限。(15:47)

  [现场嘉宾] 教授您好,我是从事家电制造的,我想问你一下,现在我们面临的还是非常的困难,以后希望在哪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认为过冷的东西只要坚持做下去还是有希望的,只要坚持做到底。你讲一下这方面的希望。(15:48)

  [郎咸平] 那我跟你讲,你错了。这也是我教授的风格,我不会讲好听的话。我讲这个话,你听起来很难过,可如果你是做家庭制造业的,我会告诉你,你明天日子更难过,而且持续恶化、你不可能有改善的。如果今天做不下去,明天只会更差、不会更好。你千万不要误解明天会更好,不会的。因为你是家电制造业。(15: 48)

  [郎咸平] 今天国际主流是这个情况,就是M型社会已经慢慢成形了。什么意思?由于投资管道产生严重问题,使得从香港、美国、日本等等国家产生了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中产阶级大量消失。而不是那位朋友问的,中产阶级兴起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美国、香港、日本中产阶级每年以5%-10%的速度大量消失,因此变成什么情况呢?中间是M大量消失,贫穷人口大量增加,富人大量增加。变得非常极端。

   我们中国的社会也慢慢进入了M形社会;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这么急切的提出以人为本的思维。我认为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当然,他们不是以所谓M 形社会为主导。M形社会目前是全世界的主流,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各国的问题。M形社会值得各位关注,更值得各位警惕。我请各位在分析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再误用一个道理,说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大量增加。"我可以告诉各位,当然在国内的数据是不足的,可是以国际大气侯来讲,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在 M形社会之下,中产阶级大量消失。这个问题更严重。 谢谢各位!(15:49)

  [现场嘉宾]

  我听了您今天的讲课,我问的可能是我企业本身的问题。我们企业在几年前,在合肥投资建了一个家用电器工厂,可能原来这个产品的定位是对外出口。

  (15:51)

  [郎咸平]那就很艰难了。(15:51)

  [现场嘉宾] 对。随着投资环境的恶化,特别是汇率各个方面的影响,07年汇率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接近400万美元。后来我们又调整了营销思路,就是面对国内。虽然我们是发展很短的企业,面对国内市场我们竞争力又不强,产品开发也跟不上去。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定了一个战略,我们做商用冷链这一块,但是这个人脉关系占很大因素。另外目前国内市场竞争对手发展跟我们基本上差不多,我们计划在08年上一个这样的项目,投资大概要超过1个亿。听了教授这么一讲,我想问一下,对我们这个企业,你认为继续投这个项目,还是把这个投资超过一个亿的钱去投资开发房地产。

  (15:52)

  [郎咸平]你一问问题我就知道你的答案了。你一站起来我就知道你问什么问题了。(15:53)

  [现场嘉宾] 作为我们本身来讲,我们还想做工业这块。因为我们前期已经投资三个亿了,如果不做了,可能企业面临一个危机。但是作为我们本身,我们还想发展工业。(15:54)

  [郎咸平] 我问你一句话。我有我的立场,随着很多时候对你个人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是公开演讲,我没有在这个公开场合告诉你是做房地产还是做工业。但是你下一个问题,你需不需要投资一个亿继续开发新产品?我可以跟你这么说,当然我对你前面三个亿是怎么投资的我是不清楚的。在这个阶段,对于企业家而言,我所奉劝你的话是你再三考虑:"保守是你下一步所要做的。"不要认为前面投了三个亿,而后面的一个亿必须要投。过去投资是收不回来的,已经投资的就不能考虑了,你要从这一个亿考虑,你听了我的演讲之后,你要不要继续投资。我奉劝你的话是:"你要谨慎,要保守。"(15:55)

  [现场嘉宾] 教授您好,听了您的分析。您认为解决国内目前的经济问题,是温补。我想问一下,您的温补是什么方案?(15:55)

  [郎咸平] 政府都不急你急什么呢?我不会讲的,你问了也没用。这个层次不该是我们俩应该讨论的,因为该听的都没来。(15:55)

  [主持人]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郎教授精彩演讲。现在我宣布365地产家居网合肥热线战略投资合作签约仪式暨2008中国解决新年论坛圆满结束,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你们,再见!(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