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仿真不了啊!!!

楼主(2008-06-12):
下载了一个S7的仿真软件,但是要求要将S7中的MWP程序导出成AWL格式的,但是为什么我的S7-200程序无法导出呢?导入导出的字是灰色的,我已经编译过了而且没有语法错误。我是用IEC编的

网友A:
使用simatic试试,唉,200的仿真不用也罢

网友B:
那不就得把IEC转换成SIMATIC,程序全部得重新编啦???

网友C:
200你是哪个版本啊?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V4.0 STEP 7 MICRO/WIN SP4

网友D:
用IEC编的无法导出成*.AWL文件,只有在simatic状态下才能 导出。

网友E(2008-07-26):
我的SP3的版本都可以导出为*.awl格式的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