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模拟量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6-15):
想问问各位老师,什么是模拟量输入输出?输入是不是就是通过外部设备将数据输入到plc中,然后再由plc读这些数据吗?输出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请各位老师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模拟量输入输出针对的是模拟量。比如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B:
对于PLC的物理信号包括数字量和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如果你的理解一样,既然是物理信号,通过一定的转换,使PLC能够接收信号,经过PLC本身的运算处理(根据用户程序)之后,将需要的数据输出。输入和输出的含义还是需要自己定义,工程量与PLC的物理信号必须有一一对应关系,才能实现我们的目的。

网友C:
模拟量输入A/D是将电流信号0-20MA或电压信号0-10V.0-5V.等转换成数字信号,三菱是0-4000,西门子是0-32000

网友D:
输出是D/A

网友E:
模拟量指类似温度,压力,流量 速度等连续变化的信号.它必须经过特定的模块转换才能被PLC控制器运算处理并控制输出.

网友F:
模拟输入的就是比如0-10V 的可变化电压信号.输出也是.

网友:
刚来,学习,你们说什么都新鲜~~

网友G(2008-09-03):
模拟量经过A/D转换后输入到PLC,PLC内部程序处理后再经过D/A转换输出。

网友H:
这个,教科书上有

网友I:
没得法,要积分,用于下载资料,只有反复回贴了,大家要怪就去怪网管去吧!

网友J(2009-08-29):
输出就是输出你的处理过后的数据

可以是数字量的

也可以是模拟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