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出错,请教

楼主(2008-06-18):
Q1:

该项目是从别的计算机上拷来的

大不开画面

提示是“打开画面时出错”

Q2:

数字时钟

日期和时间中间总有一个乱码

ID为1028

网友A:
Q1:是不是版本问题?

你用的版本可能比人家的低

Q2:未激活状态下,日期和时间之间确实有乱码,是正常的

激活后不会出现

网友B(2008-07-20):
版本是一样的

激活后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2008-12-14):
该问题尚未解决

小弟不才

请指教

谢谢:

“数字时钟

日期和时间中间总有一个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