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18):
S7-200的CPU为226的,需要EM277 DP做通讯连接么?如果要的话,那CPU上的两个RS485接口和EM277上的接口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通俗的说:EM277是将S7-200系列加入到DP网络中的适配器。

EM277上的DP接口与CPU上的接口区别在于支持的协议不同,比如前者通常用于mpi和dp;后者用于ppi、mpi以及自由口协议。

网友B:
[??]??????S7-200???(????)

以下是引用ye_w在2008-6-18 20:56:00的发言:

通俗的说:EM277是将S7-200系列加入到DP网络中的适配器。

EM277上的DP接口与CPU上的接口区别在于支持的协议不同,比如前者通常用于mpi和dp;后者用于ppi、mpi以及自由口协议。

那如果我只是用RS485-USB的线和电脑连用来编程的调试,然后再直接通过信号线连接输入输出去控制负载,是否需要DP模块还是只需要CPU就可以了呢???

网友C:
楼主:我是新手,想学S7-200PLC 编程,在网上找了一下编程软件没找到中文编程软件.你有西门子S7-200中文编程软件吗?能给我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longyuang123@sina.com 谢谢了!

网友D:
请给仔细讲一下!!!!!!!

网友E: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