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程序的注解是如何写入PLC的

楼主(2008-06-18):
大家好,我是新手。到现在还不知道把注解如何写入PLC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如何加分?

网友B:
你所谓的注解 是不是用来解释其行用来执行何任务?

网友C:
你所谓的注解是指的元件 线圈或程序块注释吧?

网友C:
你指的是注释吧?编程软件里就有啊

网友D:
应该是写不进去的

网友D:
在编程软件商只能显示

网友E(2012-09-12):
应该是写不进去的,只是让程序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