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示表与plc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8-06-19):
新手求教:现有一块显示仪表,一支热电阻,一台plc(西门子s7-200)。想在plc上显示当前温度值,请教各位老师该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A:
用的是SIMATIC S7-200系列PLC 模拟量输入EM231

网友B:
好像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让各位老师见笑了。我刚开始自学接触plc,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上面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块合适呢?亦或是不用plc?请指教!

网友C:
市场上有专门测温的仪表,可以接热电阻,你要用到PLC就要加装热电阻模块,在PLC里面进行处理后,用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这样可以接大部分的仪表/

网友:
我还是这样说

网友D:
接在测温模块上

网友E:
我觉得用单片机可能会比较简单,直接接个带传感器的A/D转换器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