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投无路,特来求助,请高手出手

楼主(2008-06-20):
我不是搞自控的,但现在遇到控制问题,查了几天资料了,满头是包,依旧茫然,请高手帮个忙。
实验室装置需要用电脑控制搅拌机的转速和开关机,查资料后买了三菱的FX12-10MT和电机驱动器DBLS-05,软件用Delphi编程,用TMsComm通信,需要控制Y0端的脉冲频率、Y3端的通断,资料查下来全是汇编一样的指令,和我想象的指令完全不一样,搞得俺云山雾罩。麻烦哪位兄弟帮个手,告诉我该怎样弄才能达到上述目标。谢谢谢谢!!

楼主:
更正,三菱PLC的型号FX1S-10MT

补充,PLC晶体管输出,Y0端可输出脉冲信号。电机驱动器接收外部脉冲信号,根据脉冲频率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
终于查到一个有用的信息:

PLSY K50 K1000 Y0

但是还有一点不明白,这个答案的后面还有一句话:输出完成后,M8029置1,请问把M8029置1的语句应该怎样写?

网友:
三菱编程手册呀

网友:
查三菱的编程手册去。

网友:
那里面有非常详细地介绍。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的解答,我按照编程手册上写了测试代码但仍然不成功,电机无反应,哪位懂行的帮我解答一下好吗:

⒈环境:Delphi7,Win2k pro

⒉通信控件:commPLC: TMsComm (借用VB下的控件)

主要设置:波特率9600bps,奇偶校验无,数据位8,停止位1,端口3,其他设置默认

(以上设置能正常工作在其他测控模块下)

⒊调速代码:

Procedure TfrmTest. prcSendCommandPLC;

Begin

OpenModelPLC; //打开串口 commPLC.PortOpen:=True;

commPLC.Output := \'PLSY K2000 K2000 Y0\'; //发送指令,脉冲2000Hz2000个,到Y0端子

End;

网友:
你完全不必理会DELPHI,可以直接用梯形图编程!

实际上你能用到的就是:

1、确定脉冲频率,并指定输出到Y0,你说的“把M8029置1”中的M8029,你就当它是一个普通的内部继电器操作就好了

2、用另一个开关量控制电机的启停,就OK了

网友:
办点事不容易,祝你成功!

网友:
上位机只需能和PLC通讯上,监控所需的数据位等就行。

PLC要用其本身的指令来控制。

PLSY K50 K1000 Y0 当Y0以50Hz的频率输出1000个脉冲数目后,M8029被置1,可以把M8029用于其它位置。

比如说

LD X0

OR Y3

ANI X1

ANI M8029

OUT Y3

LD Y3

PLSY K50 K1000 Y0

END

网友(2008-07-22):
这个问题我也不会的,对不起

网友:
M8029在程序开头初始化

网友:
查FX2N手册,重点看那个DRVI和DRVA。两种方式任选一种。手册里面有实例再+手里有东西试都试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