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 PLC程序为何丢失

楼主(2008-06-21):
后备电池没电了,程序当然会丢失的。

网友A:
电池没点,程序和所储藏的资料都会消失。
据我所知,欧姆龙的电池开始降落时,ERR/ALM 灯开始闪亮,如在开始闪亮的一星期内没更新,程序和其他资料将会丢失。
不知三菱的是否也相同?

网友B:
用后备池提供程序保存的控制器,电池电压太低,程序数据将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