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如何上载程序?

楼主(2008-06-22):
师傅给了我一个别人已经下载好程序的CPU315,让我用S7 V5.3 SP2软件把CPU里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看,用RS485-USB线连接,可惜我不知道怎么通讯,说明书也看不懂,貌似比S7-200麻烦很多,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通讯前要做哪些操作呢?

网友A:
呵呵,估计是你的编程电缆有问题。一般需要的是232或者usb转MPI的适配器才行,通用的usb转485的不支持

网友B:
[??]??????S7-200???(????)

以下是引用ye_w在2008-6-22 22:37:00的发言:
呵呵,估计是你的编程电缆有问题。一般需要的是232或者usb转MPI的适配器才行,通用的usb转485的不支持

我用的是PPI-RS485,型号是6ES7 901-3DB30-0XA0

这个不行么?那你说的那样的硬件是要另外配么?

网友C:
西门子S7300有两款的数据线,一款是老式串口的,另一种是USB接口,都得设置好PG/PC的接口,应该都选187.5Kbps的串口才行吧.

网友C:
楼主用的编程线是用于S7200的,不是用于S7300的.300的编程线有:6ES7 972-0CB20-0XA0 和6ES7 972-0CA21-0XA0两种.

网友B: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受益匪浅啊

网友D(2011-10-11):
我要看看

很想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