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omron C60P一通电后ALARM灯亮....无输出

楼主(2008-06-24):
前天,正在运行的设备突然没了动作,看到plc 面板上power 和alarm灯亮(run 和errou不亮),输入指示正常,所有的输出指示均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昨天怀疑电池没电了,把另外一台正常plc里面的电池换过来,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现象,恼火的是,今天把电池换回昨天那台plc,昨天正常的plc也出现了同样的故障!是不是由于失电导致2台plc的程序丢失了啊?本人仅懂点皮毛,拜托大家帮帮我啊,谢谢你们.....

网友A:
如果程序真的丢失了该怎么办?装上新电池重新一条一条的手工录入吗?能不能把正常机器上的程序通过编程器复制过来?能的话具体怎么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B:
如果有一样的正常机器,能把正常机器上的程序用编程器读岀来,然后一条一条写进PLC。

网友A:
难道只能一条一条的写进去啊?看来没有捷径咯.....55555

网友A:
帮帮忙啊

网友C:
如果确如三楼所说,就是你的幸运了,PLC的电池是不能随便取下的!

网友D:
alarm等亮,基本表示是程序丢失或存储器错误,由于是c60p无法用计算机直接传,所以只能一句一句的敲了。

你可以先写几句,然后运行一下,看还报不报警。

网友E:
PLC电池怎么能随便下呢,开机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