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CPU 226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8-06-26):
图1是CPU226的接线图 [upload=bmp,1.bmp]UploadFile/2008-6/20086261417015985.bmp[/upload]

图2是1L+和M端的接线 [upload=bmp,2.bmp]UploadFile/2008-6/20086261417087311.bmp[/upload]

请问一下,1L+端的那个是什么?可以不接或者可以直接像M段那样连根导线就行了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26 14:30:21编辑过]

网友A:
为什么没人指点呢?

网友B:
不行的,因为那是负载输出电源共同点

网友C:
如果你的负载是用24V就可以,否则不行

网友A:
我用24VDC把他们连起来了,然后所有的正极短接,所有的负极短接

网友D:
M接0V

1L接24V

网友E:
L为正,M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