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PLC的跳转指令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8-06-26):
想请教各位师付...在三菱PLC中跳转指令中.....左母线的P0-P128用软件是乍样实现的?I001-I1601是乍样实现的..在此谢啦

网友A:
查相关三菱PLC的用户手册啊

网友B:
在程序中编写一个开关,当这个开关输入时为跳转的条件,然后在开后面加入一个(P0)-(P288)你要跳转的号码.就OK了,

有不明请发:beckahm8657@21cn.com

网友C:
魅力值,晕

网友D(2008-08-03):
要不编一个,让你看一下?查一下编程手册就看得懂了!

直接在你要跳转的子程序前面加P0.....P2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