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P-PROFACE与S7200通讯设置

楼主(2008-06-30):
各位大师:

我用s7-200可编程控制器与GP系列工业控制触摸屏通讯时,其通讯设置很难搞。不明白PPI和MPI对于触摸屏来说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时用PPI有时用MPI?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200基本上使用ppi,不过同样支持mpi直连的驱动方式,mpi对于波特率的要求是19.2开始;ppi支持9.6

网友B:
??:(ye_w)200?????ppi,??????mpi??...

谢谢啦!

波特率按照要求设置了,但是PPI方式就是通不上,用MPI也不行。并且我发现两种方式下,触摸屏里的PLC站号不一样,是否因此影响通讯?

网友A:
1对1的通讯,只要PLC的站号与触摸屏的站号不相同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