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梯是如何识别楼层的?

楼主(2008-07-02):
电梯控制器分为主控制器和分控制器。主控制器是电梯内部的控制器,每个楼层有一个分控制器。主控制器的功能:

1)完成16个楼层多用户的载客服务控制。

2)电梯运行时显示电梯的运行方向和所在的楼层。

3)当电梯到达选择的楼层时,电梯自动开门。

4)具有提前关电梯门和延时关电梯门的功能。

5)响应分控制器的有效请求,如果到达有请求的楼层,电梯自动开门。

分控制器的功能:

1)显示电梯的运行状态和所在的楼层。

2)显示乘客的上升和下降请求。

分控制器的有效请求原则:

1)电梯处于等待状态时,上升和下降请求都响应。

2)电梯处于上升状态时,有上升请求的分控制器所在楼层数大于电梯所在的楼层数。

3)电梯处于下降状态时,有下降请求的分控制器所在楼层数小于电梯所在的楼层数。

网友:
hao ma fan !!!!!!!!11111

网友:
每一个楼层都有输入装置,每到一个点都会反馈给PLC.就是这样识别的

网友:
讲的真好 慢慢学习

网友:
发帖子才能加魅力啊?真晕,有没有捷径啊

网友:
怎么增加魅力啊?难道就要发帖?这样的话可没有经典贴了。

网友:
一般是初次使用现下降到一楼然后根据上升和下降信号加上或减去平层信号。来获取楼层信号。

网友:
请教三个问题:1、楼层的定位是通过光电开关来实现的吗?是通过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地址?2、从开始减速(或加速)到平层是如何调节的?3、如果搞电梯,调试人员或公司是否应该具备一些资质,是否需要报审?

网友:
要魅力真麻烦!能买吗?

要下载个资料没有办法了,站里说这样就可以长魅力的.

\"\"\"\"\"\"\"\"\"\"\"\"\"\"\"\"\"\"\"\"\"\"\"\"\"\"\"\"\"\"\"\"\"\"\"\"\"\"\"\"\"\"\"\"\"\"

网友:
以下是引用chncacom在2008-7-6 11:58:00的发言:
每一个楼层都有输入装置,每到一个点都会反馈给PLC.就是这样识别的

网友(2008-09-05):
前几天考试就有这样的题啊!

PLC好象总是考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