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帮忙看看这两行程序的意思

楼主(2008-07-13):
各位,帮忙看看这两行程序的意思,谢谢.

[upload=jpg,两行程序.jpg]UploadFile/2008-7/200871319305721878.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13 19:31:10编辑过]

网友A:
满足d8017>=9且D8018<=50则M101=1

网友B:
d8017>=9且D8018<=50则M101=1

网友C:
D8017>=9且D8018<=50 M101就为1

网友:
??:(hngkkj)????????????

在FX系列PLC中: D8018是实时钟的年,D8017是实时钟的月。

网友D:
如果这段程序用西门子的编,那么就犯了语法错误,编译都通不过

这什么PLC的啊

网友E:
很有意思,学习一下。

网友F(2008-09-03):
D8017>=9时M100接通,M100接通后,D8018>=50时,M101接通。

网友G:
呵呵,继续看FX编程手册

网友H:
改一行就行了

网友I(2008-10-05):
可能是在程序里设置得定时东东!在50年前得1~9月M101为1

哈哈!

网友J:
简单了,d8017>=9且D8018<=50则M101=1

网友K:
这个应该三菱plc,同意2#的

网友L:
我想这一定是一个三菱FX的程序,D8017,D8018分别为实时时钟的月和年,M100在9月前ON,M101在2050年前的9月前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