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求高手编个小程序

楼主(2008-07-17):
100元求分选机程序:要求三菱fx2n48mrFSBLAD编写。请发至邮箱:ch13893850701@163.com 。发邮件时请写明账号,最终只选一个先发的,并可实际运行的程序,后来者无论程序能否运行,不支付费用。请见谅。

手动:X026 报警指示灯Y026

自动:X027 自动指示灯Y025

一、振盘:电源ON-振动-下料(X010料满感应,满时,振盘停止振动)。

二、轨道:X011无料2秒后振盘开始振动,如果无料10秒报警(峰鸣器Y027)。

此处有分料挡料开关,Y014 9#电磁阀驱动

三、摄像系统:直接通过摄像系统分辨,摄像结果有12芯信号线输出。此处无需编程。

四、摄像信号分配:1孔-X000 1#电磁阀驱动1号气缸Y015

2孔-X001 2#电磁阀驱动2号气缸Y016

3孔-X002 3#电磁阀驱动3号气缸Y017

4孔-X003 4#电磁阀驱动4号气缸Y020

5孔-X004 5#电磁阀驱动5号气缸Y021

6孔-X005 6#电磁阀驱动6号气缸Y022

7孔-X006 7#电磁阀驱动7号气缸Y023

0孔或7孔以上-X007 NG 8#电磁阀驱动8号气缸Y024

五、停止按钮未分配。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一个先发的,并可实际运行的程序,后来者无论程序能否运行,不支付费用。请见谅。

手动:X026 报警指示灯Y026

自动:X027 自动指示灯Y025

一、振盘:电源ON-振动-下料(X010料满感应,满时,振盘停止振动)。

二、轨道:X011无料2秒后振盘开始振动,如果无料10秒报警(峰鸣器Y027)。

此处有分料挡料开关,Y014 9#电磁阀驱动

三、摄像系统:直接通过摄像系统分辨,摄像结果有12芯信号线输出。此处无需编程。

四、摄像信号分配:1孔-X000 1#电磁阀驱动1号气缸Y015

2孔-X001 2#电磁阀驱动2号气缸Y016

3孔-X002 3#电磁阀驱动3号气缸Y017

4孔-X003 4#电磁阀驱动4号气缸Y020

5孔-X004 5#电磁阀驱动5号气缸Y021

6孔-X005 6#电磁阀驱动6号气缸Y022

7孔-X006 7#电磁阀驱动7号气缸Y023

0孔或7孔以上-X007 NG 8#电磁阀驱动8号气缸Y024

五、停止按钮未分配。

楼主:
12点查看邮箱,没有朋友发过来。大家加油哦

楼主:
晕,没人理睬

网友:
估计发了的这100块也拿不到

呵呵

现在做项目的都忙

网友:
这个程序很简单的,只要做这行的人基本上都会编,但楼主发贴的语气不对,好像你这个程序100块钱很多,而且大家都编不出来一样,还在大家加油,你这个程序,10分钟就编好了.改改贴子,不要提钱的事,就说要大家帮忙,编个程,说不定回贴的人还会多一点,做工控的人会没见过你这100块钱?很多人做的都是几万块几十万的工程.再说了上面有位兄弟说的,给你编好了也不见得能拿到这一百块钱, 你发贴语气诚肯一点,不要提你那100块钱,有哪位兄弟给你编好了,事后你想感谢一下,随便怎样意思一下都可以.

我本想给你写一个的,但看了一下,你写的条件不够,比如要用什么牌子型号的PLC.自动和手动各是怎样控制等.

楼主:
哦,看了DL286朋友的帖子,我承认错误。因为我以前也发过一个帖子,是最基本的知识,态度很诚恳,但是没有人解答。我现在在一个企业做管理,但是又很想学PLC,可是一点基础都没有。自己瞎写的程序怎么都不能在plc上运行正确。所以我确实是想要得到真正可以运行的程序。让我知道自己思路的问题。其实我知道这个程序编起来并不难,但我编的就是不对。100元是不多,我也怕没人相信,但有了上次的经历,我想,这100就当作是学费。没有想不给的意思。如果真正可以让我明白其中的运行道理,100块钱我还占了便宜呢,不是吗?当然,谢谢dl286朋友的指教。

楼主:
听取朋友的意见,请大家帮忙。有热心的朋友,请赐教。

PLC 用三菱的fx2n48MR

工作原理:

振料盘――向下45度料道(可以让元件自动向下运动。这里放置了料满感应开关X010,如果料满,Y013振盘停止振动。)--元件识别位(这里是摄像头识别,可以发出X0X7信号)――挡料杆(Y014)――掉入送料区(是个圆盘,有8个气缸,从摄像头识别后,相应的Y015-Y024推出,然后Y014打开,料自动掉入相应气缸的位置,然后Y014闭合,气缸归位)。

Y025自动指示灯

Y026报警指示灯

Y027蜂鸣器

编程软件好像是FXGP/WINC

当然,好像提钱的事情,有点。。。。但是我还是声明,我真诚的想学,如果哪位热心朋友不吝指教,我会支付相应的费用,毕竟不能白白的劳动。希望有热心人联系我,我邮箱ch13893850701@163.com

网友:
楼上的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19 9:16:38编辑过]

网友:
qq215839731他能帮你

网友:
   本人刚参加污水厂工作。我厂用的是施耐德PLC Premium TSX P57203M,我厂资料不全,我想学习PLC技术,可施耐德PLC的资料(中文)在网上几乎找不到,找呀找,收获不大。
    请各位帮助,给我施耐德 PremiumTSX 系列PLC的中文编程手册或是指令集。或是指点下载地址。
    本人不胜感激,先谢谢各位了。
   xhzy1@qq.com    QQ  396309376

楼主:
???,???????

懂PLC的帮忙看看,笑掉牙不负责,但是笑掉牙之前,给点指导。[upload=jpg,截图00.jpg]UploadFile/2008-7/200872110472282350.jpg[/upload]
[upload=jpg,截图01.jpg]UploadFile/2008-7/200872110473462228.jpg[/upload]
[upload=jpg,截图02.jpg]UploadFile/2008-7/200872110474225221.jpg[/upload]

网友:
我写好了给你发过去

楼主:
谢谢28楼的,我还没收到,你什么时候发呢?

网友:
我接了,不过我的先研究一下,不难的。

网友(2008-08-31):
好,非常好

好,非常好

好,非常好

好,非常好

好,非常好

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