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DP通讯模块EM277的问题

楼主(2008-07-17):
请问各位老师,我用西门子S7-200控制系统。一般来说,用CPU上的RS485通讯口即可通讯,无需编程。但如果用西门子DP通讯模块EM277进行通讯,是否需要在编写的程序中增加内容,如何增加,请指教!

网友A:
笑什么呀,我是初学者嘛,不懂就问咯,没什么好笑的。

网友B:
我们单位有使用EM277和Freelance2000进行组态通讯的,不知道你的EM277要和什么系统进行DP总线进行通讯?

网友A:
我也不清楚什么系统,就是业主厂里的中控室。还一定要用277模块,说是CPU上的通讯不稳定什么的。

网友C:
一般从机上无需编程,但要设定好地址。主机可根据从机地址读写从机相关RAM。编程主要集中在主机上,好像主机还需安装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