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救装STEP7-MicroWIN_V40_SP6时

楼主(2008-07-19):
本人在装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_V40_SP6会遇到这个问题(Unable to locate a valid executable for update, you must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your previous version of Micro/WIN or Micro/DOS is located.),然后弹出个选择文件夹的对话框,就装不下去了。我下的只有一个EXE文件,请问高手们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A:
[upload=rar,直接安装 microwin4.0 的注册表项.rar]viewFile.asp?ID=4038[/upload]
把这个文件先导入注册表,然后就可以安装啦。

网友B:
强烈感谢指点。无以为报,又不能以身相许,只能说声谢谢!

(原来昨晚用的机中毒了,注册表也给禁了,气个半死。昨晚在网上也找到过这样的注册文件,装不进去,不然误打误撞也应该装到。现在得指点,在另一台机装到了。)

网友C(2008-09-03):
提示上是说要你定位原来安装的前版本软件。 再看后来的发言,才知原来如此。

网友D(2011-01-12):
高人真多啊

网友E(2012-12-18):
高手,高手,高高手,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