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LG系列PLC的志同道合者

楼主(2008-07-20):
好多PLC品牌都有群,LG的怎么没有,大家谁学的好,一起交流啊

网友A:
我厂用了一个LG PLC,是K120S  K7M DR14UE

    我想学习PLC技术,最大的困惑就是没人教
    xhzy1@qq.com    QQ  396309376

网友B:
LG的编程软件有点不好用,没有撤消键,如果误操作后,不能像别的软件那样用Ctrl+Z撤消回来。

网友A:
哎,这问题我还没注意呢?不过撤消这简单的功能应该任何软件都有的

网友C:
谁有这个LG的软件能够解除密码的是K10S的

网友C:
有的话可以加我QQ289724394大家也可以相互学习,我就是用LG的

网友D(2009-07-28):
大家好,我笔记本电脑没配有D型9针插头,我自己买了个用USB转D型9针的线(线有带驱动)就是与PLC通信不上,是我的参数设置错了,还是在注意什么呢?

网友E(2009-08-28):
你们有谁会编程的

我有一台K7M-14UE的PLC要用,但不会编程

请哪位高手帮忙

重谢!

网友E:
[??]

我有一台LG的K7M-DR14UE的PLC要用,但不会编程

请哪位高手帮帮忙

多谢了

QQ373829942

网友F(2009-11-06):
我厂大都是韩国设备,PLC也用的是LG,我做设备选型也是LG的。有空;联系sunpeter88@live.cn.

网友G(2009-12-25):
LG跟三菱差不多,转换口要现场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