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请朋友们指教下,我写的,小心笑掉牙

楼主(2008-07-21):
第一次写,看了几天书。一点基础都没有,包括电的。请朋友们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PLC 用三菱的fx2n48MR

工作原理:

振料盘――向下45度料道(可以让元件自动向下运动。这里放置了料满感应开关X010,如果料满,Y013振盘停止振动。)--元件识别位(这里是摄像头识别,可以发出X0X7信号)――挡料杆(Y014)――掉入送料区(是个圆盘,有8个气缸,从摄像头识别后,相应的Y015-Y024推出,然后Y014打开,料自动掉入相应气缸的位置,然后Y014闭合,气缸归位)。

Y025自动指示灯

Y026报警指示灯

Y027蜂鸣器

Y14y24都连接有电磁阀。

现在有很多问题:

1, 我现在是用导线输入x0x7,因为摄像头识别器还没有装上。

2, 输入的x0x7都可以正常,但是如果用非常快的速度,点2个以上x会发生:气缸还没收回,另外一个又出来了,引起相撞,我加了控制条件,好像不起作用。

还有其他问题。如何能够先解决这一块的问题呢?

[upload=jpg,截图00.jpg]UploadFile/2008-7/200872110555766016.jpg[/upload]
[upload=jpg,截图01.jpg]UploadFile/2008-7/20087211056647284.jpg[/upload]
[upload=jpg,截图02.jpg]UploadFile/2008-7/200872110561455672.jpg[/upload]
[upload=jpg,截图03.jpg]UploadFile/2008-7/200872110562258979.jpg[/upload]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气缸必须要感应器,至少一个感应器,最好两个,这样可以知道气缸的位置

如果没有感应器,也可以通过延时来实现,但是这是不稳定的,气压等都可以造成气缸乱跑!

楼主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希望把你的问题,在这里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解决,也可以带动一些新手参与进来!

最好把你的硬件也贴到上面来!

关注中!

网友:
因为前面的程序中缺少连锁电路,所以就会带来相撞。可以试着在每一支路中再串入其它输入X0——X7的常闭作为该支气缸的动作条件。

楼主:
版主都发言了,感动中。。。

提出几个问题:

1.如果气缸加感应器,使归位信号控制x的输入吗?原来也想过,可如果增加感应器是不是再加一个plc呢?能不能用时间来控制,让Y014挡料位置工作后,隔0.5秒再容许x输出,这样就可以不用感应器了。气缸不会乱跑吧?毕竟有电磁阀触发啊。

2.连锁的问题,以前我在每个M0-M7后边加入相应的常闭的控制,好像还是会发生连续输入x时,发生相撞。所以,最后在M0-M7后,加入常闭Y014,是想让Y014未收回时,X输入无效。但是程序还没有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3.我总感觉程序这么写是有问题的。好像非常业余,毕竟是第一次写程序,真的感觉有点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4。如果先不考虑摄像头是如何输入X0-X7信号的问题,只是认为摄像头能够不断的识别后,发出x0-x7

完整的程序要怎么写呢?我看好多程序,都是从RUN8000或者run8002开始,到底有什么作用或者不同呢?有没有朋友写一个让我看看啊。真苦恼

网友:
学习中……

这么好的帖子,可不能让它沉下去了。

网友:
fx2n48MR输入点数:24点 ,输出点数:24点

看样子输入点数你已经用了至少8个了,还有16个

现在有8个气缸,只需要八个气缸感应器就可以了,所以你再用输入点数8个,就可以了!

另外这个设备的逻辑我想并不是很复杂,自己慢慢琢磨一下就出来了!

所以这里就不罗嗦了!

网友:
初学者中的初学者!关注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不错 我也得好好学习学习

楼主:
版主好。现在已经在8个气缸上都加了一个感应器,分别是x015-x024代表1#-8#气缸推出原位。我重新描述一下I/0输出分配。X000-X007为视频检测输入1-8,x010为积料感应,x011为有料感应。x013挡料1工作位(有感应器)x014挡料2工作位(有感应器),X013与X014公用同一个电磁阀,用2个三通,其中一气管反接。(X013抬起,同时X014落下)。Y013振盘,Y014挡料,Y015-Y024为1#-8#气缸推出,Y025自动指示灯,Y026报警指示灯,Y027蜂鸣器。

现在有3个大问题:1,视频检测通过摄像头,发现几个圆点,就会相应的输出几个信号,可在电脑的显示器上观察到(此机还另外配有一台电脑,专门用来视频检查。)所以可能需要其他程序与计算机或者摄像头通信。2,此设备还配有人机显示屏。3,主程序是不是要以动作为主?还是要考虑其他比如和摄像头或者电脑或者显示屏的通信问题?

请版主指教。我想看看动作的程序。请朋友写一下,至于其他通信问题,我想如果有高手,指教一二。昨天我公司新来的一个程序员写了一个程序,但是我看不懂,一个是因为我水平差,另外他写的程序确实有点乱。我上传上来请高手下载看看。

[upload=rar,新建文件夹.rar]viewFile.asp?ID=4060[/upload]

网友:
你好:

楼上兄弟是不是在做麻将色子点色分选机,用到视觉系统做。QQ:117684640

楼主:
呵呵,不是,是自动分拣机。只是按孔挑选出圆形片,圆形片上有1-8个孔,需要挑拣出来。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设计的这台机器。14楼的是做视频系统的吗?我们现在准备用的是一个摄像头,安装在挡料区,然后将摄像头拍到的图片发送到电脑上,(这个程序好像是VB编的)由电脑上再输出相应的信号到PLC上。

网友:
我是学徒,我要学习.

网友:
初学者,看不懂啊

网友:
看来你的问题是越来越复杂了!还有上位机,触摸屏。

3个大问题:

1,视频检测通过摄像头,发现几个圆点,就会相应的输出几个信号,可在电脑的显示器上观察到(此机还另外配有一台电脑,专门用来视频检查。)

所以可能需要其他程序与计算机或者摄像头通信。

这个需要VB来编写通讯程序,视频检测设备应该有开发包,你们的软件工程师可以根据开发包设计,这样就能取出信号。

2,此设备还配有人机显示屏。

这个只有和PLC链接了

3,主程序是不是要以动作为主?还是要考虑其他比如和摄像头或者电脑或者显示屏的通信问题?

电脑和PLC也是要通讯的,所以要烦你们的软件工程师编写软件和PLC通讯。

这里指出一点建议,你最好给出一个系统框图,说明有那些设备,电脑等的连线!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你的思路了!最好把原理图也给贴上!好帮助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25 17:20:03编辑过]

网友:
视觉传感器和触摸屏的型号是啥?

最近我也做与你很类似的一个项目,看能不能帮上忙!

楼主:
????

版主你好,你指出的问题,非常专业.我再将原理说一下:整台机器就是为了分拣一个圆片,圆片上有1-7个小孔.圆片放在一个圆形的振盘中,不断的输送到挡料杆.这里挡料杆有2个,互为相反(一个打开另一个就关闭)为了让圆片不连续掉落下来.在2个挡料杆之间,安装有一台摄像头,将摄像头拍到的图片传送到电脑中,由电脑中的程序判断.(如果一个点亮,就是1+7个0=1点,如果5个点亮,就是1+1+0+1+0+0+1+1+1=5.摄像头和电脑之间有个电路板,专门用来统计8个点的状态.)当判断出X(此时的X就是孔数即X0-X7)时,即传送至PLC.如果是1点,1#汽缸推出.如果是4点,4#汽缸推出.(这8个汽缸圆形排列,在挡料区下方,当判断出x是几就推出相应的汽缸号.挡料杆抬起,料自动掉入相应汽缸所带的收集槽内,然后退回.退回原位有感应器.)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动作.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编程序的时候,如果先不考虑人机界面,另外假设VB程序已经编好.能否请版主先帮我编写一段这些动作的程序.其中包括自动,复位,报警(如卡料)这些功能都有的程序?十分感谢版主的长期关注.

楼主:
视觉传感器我们是买的,一个摄像头加程序要5000元....其实1000元以内我觉得就可以搞定,但我们没有试.楼上的朋友能帮忙吗?其实挺简单的,我这里还有个上次另外一台机器的视频程序,请下载看看.原理好像是这样的:在挡料区下方安装了一块反光板,让光线透过圆片,使摄像头判断其孔数,然后传送给电脑,由电脑统计后,传送回PLC,用来判断圆片的孔数总和,判定其为X0-X7,触摸屏,不能称为触摸屏吧,是个杂牌子,MD2040,是不是该叫文本显示器?显示屏下边有机构按钮的那种.

楼主:
版主一般什么时候来?能否麻烦你按照我写的经过,写一段程序呢?包括初始化的可以吗?13和20楼,我已经把I/O分配写上了,我想麻烦你写一个完整的程序,启发我一下。我们新来的程序员写了一个,在13楼,看起来好乱,我根本读不懂。他也是刚开始设计没半年时间。

网友:
以下是引用huichen4562在2008-7-26 15:53:00的发言:

版主一般什么时候来?能否麻烦你按照我写的经过,写一段程序呢?包括初始化的可以吗?13和20楼,我已经把I/O分配写上了,我想麻烦你写一个完整的程序,启发我一下。我们新来的程序员写了一个,在13楼,看起来好乱,我根本读不懂。他也是刚开始设计没半年时间。

这么给你讲吧!PLC系统必须现场编写,你写的程序已经足够了,你就在上面不停的修改,直到你要的动作全部实现为止!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你要PLC和PC通讯,所以要和你们的程序员商量好!VB,VC写串行通讯时,一般监视PLC中的中间继电器如M,S等,也有X,Y的。

所以论坛中的人员只能告诉你如何去做,但是细节和现场是紧密相关的,需要你自己去调,这里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完整的程序的!

网友:
顶一下啊 哈哈哈

网友(2008-08-20):
加互锁关系

网友:
比较复杂,要慢慢看才行。

网友:
频率,动作太慢了

网友(2008-09-29):
没得法,要积分,用于下载资料,只有反复回贴了,大家要怪就去怪网管去吧!

网友:
很好例子,强人....

网友:
没有注解好难!但请问下:满料感应是选用的啥?谢谢!

网友:
我晕,程序有点乱,如你用三菱的plc,我看还是用步进指令容易看懂些。

网友:
沉下去再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