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电流波动问题

楼主(2008-07-23):
我厂有一台液环真空泵的电机(315KW)最近发现电流显示经常波动,正常时在540左右,但是现在在510~640之间波动,一般波动2分钟左右就恢复正常,过10又循环波动,工艺条件基本保持稳定电机和泵的轴承都是完好的,密封也没坏,只是传动皮带有些松,其中有一根拉伸过长,我对电气方面了解有限,是否是由于皮带松引起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
类似这种循环波动有可能是因为负载不稳定所造成的

网友:
如果皮带老化了,建议更换一下皮带,这样对设备整体的性能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