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也没弄清楚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7-23):
[upload=jpg,截图04.jpg]UploadFile/2008-7/2008723166228112.jpg[/upload]

请教一下,这2个图,常闭X000的加入有何不同之处?有没有实际应用中的区别,诚信请教

网友:
第一个X0闭合时,Y0接通并保持。当X0断开时,延时20S后Y0断开。

第二个X0闭合时,Y0接通并保持,同时T0延时20S后Y0断开。

用处嘛,第一个X0可以是状态保持按钮开关,第二个X0是自动恢复按钮开关。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也是初学者,请多指教

网友:
第一种:X0 接通时间有限制,不能长期ON状态。第二种,对X0接通时间没有限制。长期压制会出现交替现象。

楼主:
程序写入PLC里,好像没什么分别。。。。。。

网友:
在高速处理的过程就会有分别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sissiwang在2008-7-23 16:49:00的发言:

第一个X0闭合时,Y0接通并保持。当X0断开时,延时20S后Y0断开。

第二个X0闭合时,Y0接通并保持,同时T0延时20S后Y0断开。

用处嘛,第一个X0可以是状态保持按钮开关,第二个X0是自动恢复按钮开关。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也是初学者,请多指教

顶这位仁兄的意见

网友:
我也不清楚

网友:
第一个X0闭合时,Y0接通。当X0断开时,开始延时20S后Y0断开。

第二个X0闭合时,Y0接通,同时T0延时20S后Y0断开。X0闭合时间要小于T0时间,否则Y0不稳定.

楼主:
8楼的好像说的清楚,也好像是正解啊。谢谢。同时也谢谢各位的指教。还有,写入PLC里,好像2个的区别不大。我试过啦。

网友:
在学习中。

1. 当X0=ON,Y0将会 ON。当X0=ON 计时T0不会启动, Y0将会一直On下去。
    当X0=OFF时,计时T0就会开始计时长达20s,之后便会切断Y0。

2. 当X0=ON,Y0将会 ON, 计时T0就会开始计时长达20s。,之后便会切断Y0, 但是X0还是ON ,所以Y0也会ON,计时T0会重新启动。将会一直循环直到 X0=OFF,计时T0到20s,Y0=Off,那么,将会停止。如X0一直ON ,Y0 会一直开20s, 之后灭,再开20s, 再灭,一直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