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LC500中 SCP指令的下面两张表中的参数怎么用?我看了 ...
在SLC500中 SCP指令的下面两张表中的参数怎么用?我看了SLC500的说明看不懂,请高手

楼主(2008-07-25):
在SLC500中 SCP指令的下面两张表中的参数怎么用?我看了SLC500的说明看不懂,请高手指点
参数 4-20mA 0-5V 0-10V
输入最小 0 0 0
输入最大值16384 16384 32767
最小整定 0 0 0
最大整定 16383 16383 16383
参数 4-20mA 0-5V 0-10V
输入最小值 3277 0 0
输入最大值16383 16383 16383
最小整定 6242 0 0
最大整定 31208 16384 32764

网友A(2010-05-09):
所谓输入最小值和输入最大值就是模块AD转换后的值,你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对这些值标准化.想让它对应你的工程量.比如你的传感器是0到5V,模块转换后对应数字量为0到16384,而这个传感器对应的工程量是0到800度的温度什么的.这样你就用这个指令使这个数字量整定到这个工程量.你从整定后的地址里读取的就是工程量了.你就可以在程序中直接使用了.不要对这些概念迷惑,其它的PLC也是这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