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咨询采用PLC 进行工程机械方案设计的可行性?

楼主(2008-07-26):
大家好!我怀着迷惑来提问,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1)PLC 能否实现主从机的选择。 因为机械上有两个控制台,但同时只能有一个实现控制功能;想通过旋钮来选择是那个平台的PLC 工作。

(2)PLC 与触摸屏 联合操作,如何实现呢?

(3)PLC 与CAN 总线控制器如何通信,如何获得我的传感器信号,如何获得开关量,可以大概给我点思路。我也在看这方面的资料。

(4)需要输入的信号有 6路模拟缓变信号和有一路转速信号;其它输入为开关量

输出有 4个模拟输出(控制比例阀),和一些开关量输出。

请问有这样的PLC 可实现上述功能吗?

我是新手,以前简单用过PLC 。疑问比较多,烦扰大家针对性给我解惑。

谢谢!!

PS: 对一个系统进行方案设计,给点思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26 11:06:42编辑过]

网友:
第一和第二好解决,用PLC很容易做到

第三第四个建议用PC来做,成本底,实现起来也容易

有种PCI卡可以接CAN总线,又可以模拟量和数字量控制,查查康耐可的产品目录,但是要了解VC或VB的知识◎

网友:
这的确是深奥了点,二楼的说法我看比较切合实际,要查看具体产品的功能。

网友:
第一和用PLC做,设置IN点选择I1,I2入点;

第二,PLC自身为系统控制,触摸屏作为操作面板处理;

第三第四个建议用PC来做,成本底,现成的案例;

网友:
没问题,扥我研究一下在告诉你,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