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控制给水控制

楼主(2008-07-27):
求助 现在要用plc设计一个给水系统,要用2个水泵的,第一个水箱到60度就停水 地2个水箱给水 两个水箱来回循环给水的那。有请各位帮帮我呀。是不的加温度传感器呀。谁知道他的图怎么画呀,告诉我一下他的设计流程呀。

网友:
条件里有60度的要求,肯定得需要有温度传感器罗。

如果有PLC的话,可以把传感器的模拟信号采集到PLC中,通过PLC程序来控制两个水泵的通断。

网友:
温度传感器肯定要加的,第二个水箱的停止加水的条件是什么呢,加温控表和继电器也不是很难做到的,并且费用低,如果定型的话,我建议用两块温控表加继电器。

网友:
采用温控器和继电器控制既经济又简单.PLC当然可以但成本太高.

网友:
是不是要保持水温60°不变,一个泵热水,一个泵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