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梯形图。谢谢了。

楼主(2008-07-28):
我想用x1输出y1,y2,y3,用x2输出y3,y4,y5,用x3输出y1,y2,y3,y4,y5,不知道怎么实现,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挺简单的。利用PLC的I/O出口可取得逻辑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 希望指教。

不会上载图片。
LD 0.00
ANDNOT 0.01
ANDNOT 0.02
OUT 10.00
LD 0.01
ANDNOT 0.00
ANDNOT 0.02
OUT 10.01
LD 0.02
ANDNOT 0.00
ANDNOT 0.01
OUT 10.02
LD 10.00
OR 10.01
OR 10.02
OUT TR0
ANDNOT 10.01
OUT 100.00
OUT 100.01
LD TR0
OUT 100.02
ANDNOT 10.00
OUT 100.03
OUT 100.04

\"\"\"\"

网友C:
我靠,搞那么复杂做什么?

网友D:
用X3去控制一个辅助继电器作为Y1 Y2 的并联启动条件也可以吧

网友E:
直接控制行不?或者连多个点输出.........

网友F:
挺简单的吗。

网友G:
晕,这样简单的问题,真是菜鸟

网友H:
希望楼主继续学习。

网友I:
很简单的喔,画出梯形图来就行了!

网友J:
把简单的事做好,就不简单!

网友K:
你用逻辑图来显示,就很简单了`~`

网友K:
你把你想要实现的 列成 真值表,那样一看就清楚多了~~~ 象这样输出不是很多的点`~

网友L:
思维问题!

X1、X3并联控制Y1、Y2;

X1、X2、X3并联控制Y3;

X2、X3并联控制Y2、Y3;

网友M:
可以用一些应用指令

网友:
学下 新手呵呵

网友N(2008-10-05):
以下是引用shangdiwuyan在2008-7-28 11:14:00的发言:
我想用x1输出y1,y2,y3,用x2输出y3,y4,y5,用x3输出y1,y2,y3,y4,y5,不知道怎么实现,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LD X1

OR X3

OUT Y1

OUT Y2

LD X1

OR X2

OR X3

OUT Y3

LD X2

OR X3

OUT Y4

OUT Y5

END

网友O:
用单片机可以吗?

网友P:
简单的问题,多看一下书

网友Q:
不知道你用什么的plc,不同的plc有不同的编程法。

网友R:
以下是引用lqs661103在2008-7-30 9:06:00的发言:
挺简单的吗。

网友S:
bangmang 帮忙顶一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