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电机故障处理

楼主(2008-07-28):
我们在查找电气故障的时候一般都要从故障现象开始着手,寻找最有可能导致该故障发生的点,前提是你必须对故障设备的二次控制回路有清楚的了解,比如回路中有哪些控制器件,这些器件都有些什么作用,它们的输入输出信号是怎样动作的等等。
就拿最简单的低压电机启动停止控制回路说明一下:低压电机的二次控制回路中包括二次保险,启动停止按钮,接触器,热继电器或低压综保,如果与DCS联动,则控制回路中还可能加入工艺控制接点,中间继电器等。

就上述回路,按故障现象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电动机启动不起来,而且按启动按钮一点动静也没有
你可以先查二次保险是否烧断,保险座是否接触良好;
启动接点是否能够正常闭合,停止按钮的接点是否处于闭合状态;
接触器线圈接点是否有松动脱落的现象,线圈是否烧毁;
热继电器是否有过载保护动作,或者在未动作的情况下,95-96接点是否处于闭合状态;
对于低压综保来说则需检查相应的保护接点是否断开;
如果以上器件都没有问题则要检查端子排上的接线点是否有松动点,接插件是否可靠,相关接点是否老化腐蚀,接点接触面是否有氧化膜或被工艺介质覆盖等等情况。

二、电动机启动不起来,但接触器跳动
这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接触器选型不当,380V的线圈被接在220V的回路内;其二是控制回路接线错误,这里要画图分析,由于没办法画图,只能靠楼主自己分析了。

三、电动机能启动,但转一下就停了
这有三种可能,一是电动机启动力矩过大(一般是由于机械卡死造成的,你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导致低压综保或热继电器动作;二是接触器自保接点不能正常闭合;三是电动机绕组或电缆接地或短路,导致空气开关跳闸。

四、电动机启动后,DCS无回信
这显然是由于接于接触器辅助接点或中间继电器接点的信号反馈回路有问题。

五、电动机停不下来
要么是停止按钮出了问题,要么是接触器粘死。

以上是对于低压电动机简单启停控制回路的简单介绍,不过由于电气控制系统种类繁多,控制方式各异,这里没有办法一概而论,总而言之,查找故障必须将相关的电气控制图吃透,然后从故障现象入手,一步一步的查找,总是能够很快的将问题找出来的

网友:
学习中,,请问一下,两项(220V)电机用电容换向方法电路怎么接啊?

网友:
以下是引用fx11j在2008-7-29 2:29:00的发言:

学习中,,请问一下,两项(220V)电机用电容换向方法电路怎么接啊?

[upload=jpg,单相电机正反接线图.jpg]UploadFile/2008-7/200872912472465258.jpg[/upload]
[upload=jpg,单相三速电机定子线圈接线图.jpg]UploadFile/2008-7/200872912472457800.jpg[/upload]

网友:
好东西楼主继续努力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