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 与0~10V

楼主(2008-07-29):
有两台变频器,用PLC控制给定频率,一台用0~10V,另一台用4~20MA,在程序里面给定数据怎么做,并且要两台变频能同升同降

网友A:
程序是差不多的,只是输出模块选择不同。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对头。给定数字量,通过模块对应输出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