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淋反走修改

楼主(2008-07-30):
[upload=bmp,fenglin.bmp]UploadFile/2008-7/2008731914580465.bmp[/upload]

X000 风淋启动光电
X001 后磁簧(限位开关)
X002 前磁簧(限位开关)
M0 反向走
M10 风淋启动准备
M11 风淋启动
风淋启动光电装在前门口

现在反向走会产生空淋现象(人从后门进,从前门出去),当从后门走到前门时,启动光电被感应到,当前门开时(X002断开),使反向走M0复位,人没有及时走出去的话(光电还被感应到),导致M10通,人前门出去后,前门光上(X002通),M11就会启动,产生空风淋

看要怎么解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31 9:15:30编辑过]

网友:
正常前进后出又不能有影响,有点难~~~~

楼主:
[upload=bmp,qq截图未命名.bmp]UploadFile/2008-7/200873122241641129.bmp[/upload]
如果把程序改成上面的,反向走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正向走第一次没有问题,第二次就有问题了.因第二次进前门后,要等前门关了M0才复位,如果人走过光电了就不会风淋,要再感应到光电才会风淋

网友:
只要把M10改成延时输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