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中DB块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s7-300与中控室通讯,协议是PROFIBUS。现中控室希望我们提供DB块,他们要了解plc中通讯字节长度,信号类型以及分配情况等。可是我们做的程序里只有OB,FC,VAT块。请问如何做DB块,是做共享DB块,还是背景DB块。如果做背景块,是否要做FB块?哎呀,我头都晕死了,刚刚接触300,什么都不懂,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我自己顶!

请高手来赐教啊,拜托了

网友B:
我帮你顶一下吧,我也不太懂呀,在学习中

网友C:
新建数据块类型为共享。背景数据块是用来与FB或SFB使用的,用来保存运算过程中的各种参数。

网友A:
那我做的应该是共享DB块吧?是让中控能通过DB块读到他们要的数据

网友D:
dp通信是用SFC14,SFC15进行相互访问的

他们都需要DB做背景数据块,在DB块中指定,需要传送到数据和长度。

网友A:
好复杂呀,我得好好研究书本了,看看这些块块都干什么用的,怎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