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电脑如何能读取三菱PLC的IO memory?

楼主(2008-07-30):
OMRON plc ,我曾试过用VB通过 C-Mode command 和 FINS command 来读取和写入一些资料。
不知在三菱plc的io memory 是否也可以通过某些指令让电脑读取?
如何呢?

网友A:
你看看三菱的通讯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B:
谢谢。

学长所说的是不是以Ethernet 用MC Protocol? 还是通过RS232?
希望是RS232先。(比较简单吧!)

请问学长哪里可以下载那手册呢?

网友B:
谢谢 。
但是我开不到。
有错误:“你输入的页面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