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OMRON串行通讯单元问题

楼主(2008-07-31):
请问有哪位用过OMRON CJ1W-SCU41串行通讯单元 请给说一下上面那几个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还有如果我要用HOST LINK 指令我要怎么样设置!!

谢谢各位高手啦

网友:
补充下 是 HOST LINK协议 啊

网友A:
我没有用过的。

网友B:
我现在在用SCU21,设置HOST LINK应该在CX-PROGRAMMER中的“IO表和单元设置”里面设置。但是外加的这个模块好像只支持协议宏的。另外如果你是想用这个模块跟另一个PLC通信的话OMRON官方网上有个例子程序。有兴趣交流一下。QQ:237012204

网友B:
另外补充一下,刚才看了那个默认设置就是HOST LINK。7、2、E、9600

网友:
好的 受教了

网友C:
要用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