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的PROFIBUS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31):
请教大家,S7-200与中控的通讯协议是PROFIBUS,请问需要在程序中做哪些设置呢?是否要建立数据块,如何建立?麻烦大家了

网友A:
不用设置,把要传送的放到中间变量就行了,要用277的通讯模块

网友B:
怎么放到中间变量呢?我一点都不懂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