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是否有区分

楼主(2008-08-01):
我是刚学PLC的,对数据寄存器不懂,不知道那位高手能指导一下.

但是看到梯形图上他们用的都不一样,不知道这是怎么区别的.

我现在是看的松下的PLC.

网友A:
松下的没用过,但都是大同小意。各个区域都有他们的各自的用途,比如I/O存储区它是用来与外界连接的接口。数据存储区一般用来存放运算的数据。还用时间存储区用来存放定时器的数值。有的在功能上又有区别,比如有的是掉电保持区,作用是但PLC断电时还能保留断电前的数据。如果你想用好一款PLC你就要了解它内部的区域,认真读它的手册吧。

网友B:
请问你是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呢?比如说你用的这个型号的数据寄存器是怎样分的,那些是存放数据的寄存器,那些是时间存储器,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A:
我用的是OMRON的DM区用来存放数据。W工作区用来存放中间变量。H区一般用于需要有掉电保持功能的中间变量区。CIO区用来存放输入输出的。TIM用来存放定时器的。CNT存放计数器的。IR用来存放存储器地址的。

网友C:
松下的我也没用过,但都是大同小意。各个区域都有他们的各自的用途,比如I/O存储区它是用来与外界连接的接口。数据存储区一般用来存放运算的数据。还用时间存储区用来存放定时器的数值。有的在功能上又有区别,比如有的是掉电保持区,作用是但PLC断电时还能保留断电前的数据。如果你想用好一款PLC你就要了解它内部的区域,认真读它的手册吧。